关于用RC522做RFID读卡器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2-12-07):
最近要做个RFID读卡器,芯片用RC522,板载STM32,预留串口,485,CAN接口,大致参照下图。
老大要求把天线做成矩形,长10cm, 宽4cm, 以增加读卡的距离和检测宽度,
昨天看了一天的资料,了解了RC522的各种参数,有几个问题向大家征集意见:

1,天线做到10cm*4cm真的能增加检测距离吗?我觉得天线做成矩形了,磁场反而不能集中,从而能量到达卡越小。
2,天线的匹配电容参数是怎么确定的?EMC的电感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这个参数好确定,难点在于后面的天线是电容构成的LC谐振电路。
3,我的这个读卡器是直接匹配的天线,而不是有50欧姆的天线,试问下面这个软件怎么用?好像他这个是必须的有50欧姆的菜能计算最终Q。

希望做过的朋友指点,尤其是天线的设计,比如PCB布线布局,电容的参数选择等。谢谢!

网友(2013-05-15):
LZ现在加长了的天线使用情况如何呢,我现在遇到了与你类似的问题了,特向你请教下,谢谢了哈

网友(2013-07-10):
天线的匹配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楼上同问,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2013-09-29):
换电容一个个调吧

网友(2013-12-24):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 分享一下  我现在也想做一个啊  求帮助

网友(2014-02-28):
同问到这类问题时“天线的设计,比如PCB布线布局,电容的参数选择等”基本都没有下文;
估计这门绝学,一般人不会说!

网友(2015-02-28):
这个参数配置要求很高,频偏就读卡死区或电压死压

网友:
1、天线越大,磁场越均匀、随距离的增加磁场强度衰减慢,所以能读的距离会远,但是磁场强度会不如小天线的,如果卡片的需要的磁场强度大的会读不到(天线小的卡片);而小的天线磁场集中,但随距离的衰减会很快,读的距离短。

网友:
2、天线的匹配要一大堆复制的计数才能确定,但是NXP官网有工具计数会比较简单,计算出来的只是理论值,最后还得用网络分析仪进行微调;另外天线一般走4圈左右,线宽1mm、线间距越近越好,滤波的两个电感尽量靠近RC522的TX脚并且不要平行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