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交互界面用什么编

楼主(2012-12-07):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果想做一个上位机,比如一个机床的的控制界面,在Windows系统下,那么应该使用什么来编程好呢?VB、C++、C#、Labview,这些都能编吗?

网友:
都行吧。我只会C#。

网友A:
哇塞你会这么多啊,牛人啊……每种都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网友:
上位机不就是电脑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你会这么多啊,牛人啊……每种都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不要误解,我只学过C++,但是不会编界面,又看大家都说C++只能用MFC来编界面,而且还说MFC不好,所以我在考虑为了编个界面是不是换个别的来学习一下

楼主:
各位有过MFC编程经验的,不知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呢

网友:
用MFC开发界面比较简单。

网友:
mfc 挺好的

网友:
不是有QT吗?我正在学pyQT

网友:
个人经验:最好用VB做界面,但是接口用VC做成DLL供VB调用。

网友:
关键还是看对所用软件的熟悉程度,就算碰到此软件的薄弱之处,还可以借用其它软件的力量来克服。如果不熟练,编的软件漏洞百出,界面无论有多漂亮,也是没有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误解,我只学过C++,但是不会编界面,又看大家都说C++只能用MFC来编界面,而且还说MFC不好,所以我在 ...

只有C++基础,建议直接选用VB或者C#吧,都比较容易上手,当然MFC功能是最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误解,我只学过C++,但是不会编界面,又看大家都说C++只能用MFC来编界面,而且还说MFC不好,所以我在 ...

楼主,可以看看C++ Buidl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C++ Buidler~

C++ Builder已经不更新了,一个好软件。。。
C#现在比较流行;
学VB不如C++ Builder;

要是想学界面的开发,开始的时候直接使用WIN API会加深你对WIN GUI的影响,对以后使用MFC等框架类有好处;当然只是写一个简单的UI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 Builder已经不更新了,一个好软件。。。
C#现在比较流行;
学VB不如C++ Builder;

多谢,不过C++ Buider XE2已经很强大了~一般的c++ builder 6.0都挺不错的,如果做界面的话~
不过你说的学API那个值得学习,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