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L431做基准电源和运放的关系?

楼主(2012-12-07):
如图,TL431做基准输出4.096V的恒压供给电桥,请问在去除运放的情况下为什么恒压会被拉低?
即运放在这个电路里与恒压输出端有什么直接关系?处女贴,求大侠破解,灰常感谢~

楼主:
图图图图来了

楼主:
以上是接入运放(仅供电)前后的不同效果,谁能告诉我运放加入后为什么能提升电压?

楼主:
图见附件

网友:
楼主你的附件在那里

网友:
处女哥,图见附件之图在哪?

网友A:
这个,这是一个标题党!

网友B:
限流电阻太大,负载和分压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是一个标题党!

有阳光,要好好答题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太大,负载和分压太小.....

请看6楼模拟测试,原本就是PT100的电路,要求<1ma的过载电流,请问运放加入后为什么能提升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阳光,要好好答题啊亲?

标题说是:TL431做基准电源和运放的关系,实际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内容,这不是标题党吗?

再说你的问题毫无意义,实际中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非要较劲,你也可以在合适的地方串电流表。看看关键点的电流变化。

分析问题,想办法找出问题所在,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6楼模拟测试,原本就是PT100的电路,要求

6楼的图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说是:TL431做基准电源和运放的关系,实际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内容,这不是标题党吗?

再说你的问题 ...

图片上传在5楼和6楼了啊亲,我的问题是TL431产生的基准电压源为什么只有在负载有运放加入的时候才不会被拉低?
一旦撤掉运放,电压就会跌落,已经做过实测,目前的方案是用24位高精度ADC直接进行采样,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的图没看懂.....

请看6楼的图片显示,一个是接入运放的,一个是没有接入运放的模拟效果,接入运放后电源电源会被拉低,为什么?
回到有431做基准的问题上,那就是TL431产生的基准电压源为什么只有在负载有运放加入的时候才不会被拉低?
运放在这里产生什么作用造成电源电压拉低?

网友:
你所有的图都是不完整的. 都不够用来分析.

网友B:
至少对我来说不够.

网友C:
供电电压才5V,串联的电阻4.7K,(5-4.096)/4700=。。。不满足431对最低电流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才5V,串联的电阻4.7K,(5-4.096)/4700=。。。不满足431对最低电流的要求 ...

请问最低电流是多少?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对我来说不够.

那就请就图论图解释一下6楼出现的情况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请就图论图解释一下6楼出现的情况吧?谢谢!

报歉.....6楼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2020-09-08):
R8太大了。。。要加大tl431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