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步进电机高速运转烧坏驱动芯片!不知道怎.....

楼主(2012-12-07):
今天下午调试加速算法时,让步进加速到2000RPM的过程中,电机突然堵转,然后驱动芯片就烧掉了,测量电源输入电阻才100多,A+,A-已短路,B+,B-电阻也很小,估计是驱动芯片里的MOS管击穿了。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突然堵转,反电动势瞬间很大,就击穿了????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状况下损坏率与PCB设计、滤波电解电容的位置、滤波电解电容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
要用高速快恢复管保护mos的。还有,要用大电感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状况下损坏率与PCB设计、滤波电解电容的位置、滤波电解电容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

用的是集成的驱动芯片,安森美AMIS-305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状况下损坏率与PCB设计、滤波电解电容的位置、滤波电解电容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

明天把电路图上上来看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集成的驱动芯片,安森美AMIS-30542

TMC262建议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把电路图上上来看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找到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没?

暂时没管这个了,加了个散热片。。。。现在控制算法好点,堵转就没有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没?

刚刚芯片又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芯片又烧了

如果是成熟的芯片,外围保护都没有省的话直接短路都没事。你说的这个片子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成熟的芯片,外围保护都没有省的话直接短路都没事。你说的这个片子没用过不太清楚。 ...

经常是在高速运转时突然堵转 。。。然后 ,芯片的一个H桥就烧了(测量电机输入端电阻很小),目前估计应该是高速运转时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这只是个人见解,对电路知识只是点皮毛!!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常是在高速运转时突然堵转 。。。然后 ,芯片的一个H桥就烧了(测量电机输入端电阻很小),目前估计应 ...

看了下这个片子电流只有2.2A,估计是电流太小了。我这有7128和6560的,都是3A,保护做的没问题,直接短路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这个片子电流只有2.2A,估计是电流太小了。我这有7128和6560的,都是3A,保护做的没问题,直接短路 ...

对呀 ,老板一定要用这个片子把电机做到3000RPM,速度上不去就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 ,老板一定要用这个片子把电机做到3000RPM,速度上不去就烧了

多大电机呢,42一下电机上5000以上还是希望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电机呢,42一下电机上5000以上还是希望很大的。

574的电机  !

网友:
引用 楼主:
574的电机  !

57电机上3000我估计只有TMC262经过很大优化设计的才能胜任!

网友:
57电机上2500很轻松的,就是太没力量了,除非工作到速度模式,但是那电机很容易非常热,需要加挂散热器和风扇
并且转子过热的话,电机将很快完蛋

网友(2015-11-07):
Have you got the 3000 rpm goal?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是在高速运转时突然堵转 。。。然后 ,芯片的一个H桥就烧了(测量电机输入端电阻很小),目前估计应 ...

我以前用6560做了块驱动板,也是高速时一堵转就把h桥击穿了,也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