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大部分步进电机控制IC 都没有Fault输出。

楼主(2012-12-07):
以前是做BLDC的。
目前在用一款小型的步进电机,5V/0.5A  需要16细分,
找了半天发现没有那个和要求的控制IC 是带故障输出的。
TB6560有个protect输出,但是没有说是什么原因输出。框图也没有看到电流故障的时候有反馈。

网友A:
AMIS-30542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THB6064 带有故障输出端口,过流或过温时会输出低电平,正常状态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IS-30542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可以到32细分,,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B6064 带有故障输出端口,过流或过温时会输出低电平,正常状态是高阻

这个可以到64细分。。

价格可不便宜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到32细分,,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不知道,我已经烧坏三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已经烧坏三块了

TMC262我感觉更加值得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MC262我感觉更加值得一试!

老板定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定的,没办法

你选择的那款可以脱机单片机工作吗。。。

网友:
近期会有一款新的6064出来,封装稍微小一点,电流小一点,价格会便宜点。
如无意外,月底会有第二批样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