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在SDRAM中运行代码?

楼主(2012-12-07):
LPC1788在SDRAM中运行代码,不知道会否有人做出来了。求基于MDK的LPC1788在SDRAM中运行的代码示例。有感兴趣的可以回帖讨论。谢谢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想将一些图片数据加载到SDRAM中,因为图片存在SPI FLASH中。在使用的时候从FLASH中调出来,这样比较慢,所以想直接加载到SDRAM中,以便使用时调用。
    emwin有“存储设备”,想直接从中申请一个空间,并将图片存进去。但是“存储设备”的大小设置需要设置到片外SDRAM中。经过几次设置,一直失败。
    如果代码可以在SDRAM中运行,就想ARM9一样,这样就可以定义一个比较大的数组给“存储设备”了。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用emWin做GUI设计,我的emWin就放在SDRAM中,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用emWin做GUI设计,我的emWin就放在SDRAM中,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效果 ...

你说的emwin在SDRAM中运行是何种方式?运行代码在SDRAM中运行,还是emwin的显存在SDRAM中?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想将一些图片数据加载到SDRAM中,因为图片存在SPI FLASH中。在使用的时候从FLASH中调出来,这样比较慢,所以想直接加载到SDRAM中,以便使用时调用。
    emwin有“存储设备”,想直接从中申请一个空间,并将图片存进去。但是“存储设备”的大小设置需要设置到片外SDRAM中。经过几次设置,一直失败。
    如果代码可以在SDRAM中运行,就想ARM9一样,这样就可以定义一个比较大的数组给“存储设备”了。

网友A:
emwin的显存在SDRAM中,这样基本是可以了。毕竟你从Flash读图片数据的时候本来就比较慢的,我觉得你的速度瓶颈就这这里,而且好像emwin的存储设备也不是主要用于解决数据的存储速度的,用于避免刷屏是出现闪烁

楼主:
存储设备应该就属于动态内存申请的形式,可以避免闪烁,也可以调图片解码速度。比如我要调用一个png的图片,如果每次从FLASH中调用。FLASH的加载速度是个瓶颈,加载过后的解码也是个瓶颈。如果使用存储设备,只需要一次从FLASH中加载到SRAM中并解码,后面的调用就不需要解码了。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就提高加载速度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大存储设备的可用空间,空间越大,速度应该是越快的。LPC1788要加大空间,只能设置到SDRAM的空间中,但是我测试都没通过。

网友:
如果你图片存在FLASH中永远也逃不过要考出来的命运。你需要的是在SDRAM在开机的一开始把图片数据都加载到SDRAM中去,在后续在调用中直接使用就好了,LPC1788不支持从SPI FLASH起动.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如果你一定需要这样子做,建议你使用ARM9的片子,ARM9的片子在开机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把数据拷到SDRAM中去运行,还有个事忘记给你说了就是LPC1788的SDRAM中可以运行程序,但是中断向量表的地址不能存放在SDRAM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A:
emwin的显存在SDRAM中,这样基本是可以了。毕竟你从Flash读图片数据的时候本来就比较慢的,我觉得你的速度 ...

你的显存在SDRAM中,有用到dm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