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高速采集与低速读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2-12-07):
肯定要用的FIFO了,但是我在想,我采集的速度很快,但是单片机读取的速度很慢,中间使用了一个FPGA作为缓冲,数据源源 不断的送入FPGA的FIFO中,另一端单片机慢慢的在读取,但是这样一快一慢,FIFO总有写满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难道是停止采集,等待单片机将FIFO读完了再启动采集?还是继续采集,将数据覆盖?好像两种方案都不好吧!数据都丢失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望高手详细解释FIFO的用法。特别是FIFO满溢出时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望高手详细解释FIFO的用法。特别是FIFO满溢出时该如何处理? ...

对!就算FIFO满时,然后停止写操作,这样也还是不就造成了数据丢失,相当于缺了一块。怎么解决呢?高手在哪里

网友B:
一定要所有的数据都要保存下来吗?

网友:
FPGA 不是這樣玩了的啦....

你的方式 1GHZ CPU 也未必能滿足你的需求.....如果CPU速度快夠快,就不用裝 FPGA 了

高速采集->分析->顯示...都是獨立的FPGA處理模塊,單晶片只控制顯示'大小'區域'或是其他命令.

网友:
我的理解是: FIFO只是提供一个暂存的地方,CPU读取速度肯定要比采集速度快才不会丢数据,这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因为CPU还要干其他事,比如有外部中断要处理,此时FIFO就发挥作用了。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C:
你采集多块?

网友:
前几天刚看到个讨论异步FIFO的资料,添加附件时候总说内部通讯错误

网友:
速度相差悬殊的话当然就无解了,例如用89C51单片机做视频采集无论怎么FIFO都是白搭

网友:
如果你要数据一点都不丢失那还是直接换FPGA或者DSP吧,在快的单片机估计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进来的速率比出去的速率快,用多大的缓冲都没用的,早晚会满。系统设计有问题。要么降低采样速率,要么提高读出速率,读出速率既然靠CPU控制,那么就得把CPU处理能力提高。或者在FPGA里面做个数据压缩处理。但总的原则是:进来的要比出去的慢。

网友:
无意中发现,10楼的头像,很有内涵,可以太模糊

网友:
想想单片机串口是如何操作的吧,道理都是一样的。
1.buffer的大小(高速设备一次最大数据长度)
2.高速设备发送一串数据要有时间间隔,使低速设备将数据取走

不满足的话,覆盖就覆盖吧,系统已经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采集多块?

我采集大概200Khz, 读取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所有的数据都要保存下来吗?

就比如采集一个正弦波,如果不把数据都保存下来,那不是最后还原的时候缺了一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采集大概200Khz, 读取200HZ

200K每秒不快,你用SDRAM存储,32MB可以存160秒,应当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