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买了M32的开发板怎么入群?

楼主(2012-12-07):
请问买了M32的开发板怎么入群?

网友:
所谓的Q群,多数时间都是在闲聊

想学知识,资料看类似于火哥的教程,加上官方手册就行
遇到问题,先用搜索引擎,实在不行,发到论坛上,会有咕大侠为首的大师们为你解答

楼主:
额,东西刚到试了一把,照例程上下载跑马灯程序,为啥会出现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JTAG chain.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the connected devices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JLink的驱动已经装好了的,也连上电脑和目标版了,板子也上电了。。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东西刚到试了一把,照例程上下载跑马灯程序,为啥会出现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JTAG chain.please ...

把野火的教材看下,这些都不是问题,里面讲的很详细的,我就是从野火的零死角玩转STM32开始的,感觉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