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带小数点的除法

楼主(2012-12-08):
跟各位请教一下。

51单片机用汇编实现带小数点动除法!好比说是要实现  12.3456/20=0.61728 这样的计算可以实现吗?

网友:
当然能实现了,不过对程序员的水平要求较高,对浮点数的算法要懂。

楼主:
能否这样子先计算123456/20=6.1728  在移动小数点?

网友:
当然你可以自己规定浮点数的格式,自己设计相应格式的算法,能满足你的要求即可。
如果你按标准格式实现,首先就要明白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格式,就是如何在计算机中存储的,与整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楼上的想法不靠谱,数都是二进制的,不像10进制移动小数点那么简单。

网友A: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规格化后的数小数部分做除法,阶码部分做减法。如果水平不是相当高的话还是别自己实现了,效率肯定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规格化后的数小数部分做除法,阶码部分做减法。如果水平不是相当高的话还是别自 ...

多谢指点,俺就是业余爱好。

网友:
还是用别人现成的浮点数除法子程序靠谱一点

网友:
先取整数,余下小数根据需要的倍数乘以10、100、1000、……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