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DATA数据定义在XDATA里面出错。

楼主(2012-12-08):
   定义一个数组存放在DATA里面没问题,放入XDATA里面会会出错,这是什么情况啊,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解答!

网友A:
信息太少了,把编译器报错的信息发来看看。

网友B:
你把DATA改成 IDATA 看还报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了,把编译器报错的信息发来看看。

编译没有报错,我把存取的数据发送给LED ,当放在XDATA 的时候LED 会出现闪动,放在DATA 的时候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DATA改成 IDATA 看还报不报错??

编译不报错,发送出来的数据给LED 会出现闪动。

网友A:
我明白了,你用了xdata存储器,那么你的硬件上到底有没有xdata呢?顺便,如果仅仅是闪而数据是对的话,说不定是正常的,因为xdata比data要慢很多倍,单片机要等很久才能拿到数据。

网友C:
单片机不会错,是楼主错了。不信换种片子、厂家试验,看问题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你用了xdata存储器,那么你的硬件上到底有没有xdata呢?顺便,如果仅仅是闪而数据是对的话,说不 ...

使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XDATA  ,片子上是存在外扩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不会错,是楼主错了。不信换种片子、厂家试验,看问题是否一样。

片子不行吗?

网友B:
还有闪动,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闪动,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放在data区不会有闪动的问题。

网友C:
楼主难道是在仿真器都没有的情况吗?用仿真器查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仿真器,用串口把XDATA中的数据发到电脑中去查,总能找出原因。

网友D:
楼主你的LED不会接到数据和地址总线的IO口去了吧?
仔细看原理图,是不是LED接到了P0和P2口去了~~~

如果用的是STC的,那你就看哪里设置不对的。。貌似STC内部有扩展的RAM的。。具体忘记了。。一年半载没用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是在仿真器都没有的情况吗?用仿真器查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仿真器,用串口把XDATA中的数据发到电 ...

没有仿真器啊,呵呵。有没有这种情况:放在XDATA里面,单片机处理的速度不够,数据有丢失,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LED不会接到数据和地址总线的IO口去了吧?
仔细看原理图,是不是LED接到了P0和P2口去了~~~

没有啊。将数据通过一个I/O口发送出来发送给LED,每颗LED 都有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