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小强板 (开源申酷)

楼主(2012-12-08):
stm32f103c8t6 小而强悍板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前排顶顶,板子真漂亮!

网友A:
今年流行白色板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流行白色板子哦

呵呵 跟beaglebone学的
其实白色的还是很好看的
只是拍出来的效果 不太好

网友B:
没有引出的GPIO呀

网友:
正在画。学习了。

网友:
板子很精致,前排留名

网友:
做的还蛮精致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开发的?好看

网友:
是啊,上位机界面是不是用VB做的,做得太好看了

网友:
上位机是C#?

楼主:
上位机是QT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引出的GPIO呀

嗯是啊
总觉得引GPIO没啥必要
该有的功能基本全都有了
如果实在需要括的话
可以往NRF24L01上来括
有一个SPI口+两个IO,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上位机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C:
GPIO通常都要引出来吧,因为有时候不仅仅是学习,学习以后可能利用板子做具体项目的程序。可以免打一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通常都要引出来吧,因为有时候不仅仅是学习,学习以后可能利用板子做具体项目的程序。可以免打一次样。 ...

嗯,以前买板子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找那种有N多插针留出来的,为的能够以后扩展,
但往往 从来都没有扩展过。
我这板子上如果没有把它能实现的功能实现出来,而需要用户通过跳线来飞线来实现他的功能
那么这个开发板就算是不成功的!

楼主:
所以 比如您想用这个片子来实现 液晶屏的驱动
需要飞出来10条线以上,那么我还是建议您去打个样板吧!
一方面这个片子不适合驱动液晶,另一方面,有些时候通过飞线测试可能无法满足功能
但并非真的不能实现,对吧!

网友D:
挺好收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收下谢了

谢谢支持哈!

楼主:
老大 不能给裤子穿嘛?
原理图 程序 测试程序
上位机软件 都有了啊!

冬天太冷啦!

网友:
来顶  好东西。 先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支持一下,白色板看起来不错

网友E:
楼主把上位机源码上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上位机源码上传下,谢谢

楼主的上位机源码就是一坨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不会C++
只能用C来实现。。。
所以不敢拿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上位机源码就是一坨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不会C++
只能用C来实现。。。

支持楼主拿出来,相互学习嘛。从我等完全不会上位机的角度,能写出来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上位机源码就是一坨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不会C++
只能用C来实现。。。

楼主能否传一点QT简单入门和简单控件的使用的东东?坛子里面高手不少,像我等只会C而不会c++的估计有不少。。。

楼主:
大家都对QT感兴趣啊。。。
回头我找些 基础的教程 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很好看,能传源码吗?

网友:
先马克下,回头来仔细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板子霸气侧漏啊

网友:
不错哦。 做得很漂亮。

网友:
麻烦楼主分享一些QT的例程吧,一直都是用C++写上位机,想换换。。。

网友F:
我有块103C8T6的板子,USB部分跟楼主原理一模一样,用楼主的程序烧写之后,提示发现设备,但USB驱动一直都装不上啊,都不正确,没法转成串口。请问楼主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103C8T6的板子,USB部分跟楼主原理一模一样,用楼主的程序烧写之后,提示发现设备,但USB驱动一直都 ...

驱动装不上 把之前的卸掉 然后安装下看看
不行就联网 自动更新下。

网友G:
支持,下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下来看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2013-02-20):
引用 网友H:
呵呵

支持

谢谢支持!
话说,头像 太吓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103C8T6的板子,USB部分跟楼主原理一模一样,用楼主的程序烧写之后,提示发现设备,但USB驱动一直都 ...

是USB控制上啦管脚控制端的设置不同吧?
你看看 那个管脚 你接的是哪个IO?

网友: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啊,能不能开源下呢

网友:
LZ上位机程序放不是源码?

网友:
LZ的上位机用什么软件编的?

楼主:
怎么都对上位机感兴趣?
上位机是用QT来做的
非常简单的。

网友:
大哥,开源的话,吧上位机的代码贡献出来啊!

网友:
对于咱这种菜鸟来说,LZ就是俺的学习对象哇

网友:
上机位可以用vb做的,串口mscommon挺好用的

网友:
果然是小而强悍

网友:
板子看着很舒服

网友I:
请教!STM32串口下载程序,STM32要不要加接晶振?要接多少的?我没用过STM32

网友J:
很不错啊,弱弱的问,上位机软件的界面怎么做呢?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STM32串口下载程序,STM32要不要加接晶振?要接多少的?我没用过STM32

要接晶振的
接8M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啊,弱弱的问,上位机软件的界面怎么做呢?我是菜鸟

上位机是用QT来做的
QT使用串口通信
STM32整USB虚拟串口
所以 非常容易 也非常方便。
所有的操作 都是靠协议来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晶振的
接8M的就可以了。

不要不懂装懂,使用串口烧入程序时是不用接晶振的,使用的时钟源是内部的RC,具体请参看官方文档AN2606   2.1节。

官方的三合一板上是没晶振的,如果按你说的要接晶振怎么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教!STM32串口下载程序,STM32要不要加接晶振?要接多少的?我没用过STM32

STM32串口下载程序不用接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32串口下载程序不用接晶振

谢谢!谢谢!

网友:
板子很好看。mark了

网友(2013-05-26):
不错,顶,QT写的软件看起来也很不错

网友:
酷哦,必须顶起

网友:
一直没有做过白色的板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尝试一下,

网友L:
白色的贵吧,元件焊歪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白色的贵吧,元件焊歪了,哈哈

   呵呵,看的真仔细啊!
  白色在嘉利创要贵50元的,在其他家做时 铺油任选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看的真仔细啊!
  白色在嘉利创要贵50元的,在其他家做时 铺油任选的。 ...

这么便宜啊, 50能做?*?mm的,线经和安全间距能做到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怎么都对上位机感兴趣?
上位机是用QT来做的
非常简单的。

高手啊
Qt正在学习ing...
我的读卡器用Qt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便宜啊, 50能做?*?mm的,线经和安全间距能做到多少?

是嘉立创做伴的话 如果选择其他颜色的油的话要

50元。其他一般都是铺油任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手啊
Qt正在学习ing...
我的读卡器用Qt写的

QT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QT真是好东西啊!

你在是MAC下写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在是MAC下写的代码吧?

  没有啊,用的是MAC的主题,所以截图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在WIN8下运行的时候 就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子真漂亮~~~

谢谢支持哈!

网友(2013-08-08):
为什么用白阻 ,贴片加工不好定位的,还可容易脏了。我只在灯板里见过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起来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2014-05-09):
要是引出I/O端口,久很完美了,支持一下

网友:
脏了就很难看

网友:
上位机好漂亮

网友:
又点及面,从TF卡座看出楼主眼光很不错。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