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讲bin文件转换成hex文件的工具啊

楼主(2012-12-08):
各位大神!
如题!
任何方法都可以告诉我吗??
小弟急用!!!

网友A:
打开一个下载软件,加载bin文件,然后保存为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下载软件,加载bin文件,然后保存为hex文件

这就是我想问啊大神,有没有求网址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113.asp

是不是需要在dos环境下用的,我不是很会啊!

网友(2013-04-13):
这个有点难度额

网友:
貌似没听说过

网友C:
我勒个去. 这么老的贴.
楼主试试这个:
可以在Hex和Bin之间互转. ELF--->BIN, ELF-->Hex.
还可以转大小端序.

网友(2016-01-26):
引用 网友C:
我勒个去. 这么老的贴.
楼主试试这个:
可以在Hex和Bin之间互转. ELF--->BIN, ELF-->Hex.

谢啦!!!!!

网友(2016-03-23):
引用 网友C:
我勒个去. 这么老的贴.
楼主试试这个:
可以在Hex和Bin之间互转. ELF--->BIN, ELF-->Hex.

多谢 这个正好支持64位系统

网友:
直接jlink打开就可以另存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