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8通信控制变频器绝对行不通!

楼主(2012-12-08):
变频器一开,强大的高频干扰电流,什么屏蔽也没有用。

网友:
a?abb的变频器都是485阿,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惊人论调,谦虚点死不了人的。
自己不行,全世界女人都是处女了。
啥推论,搞不懂。

网友:
确实干扰比较大,可以使用电源滤波器,会有所改观。

网友A:
搂住说说怎么个情况阿,有个项目准备用485控制18.5kW变频器,什么情况大伙来聊聊阿,也好向大虾们学习学习!!

网友B:
语不惊人死不休。西门子的ProfibusDP通信就是基于485的,控制的6SE70最大并柜容量4MW以上,也用过好多了,没见到因为干扰出问题的

网友:
变频器厂家都傻x,居然放了一个“没用”的接口

网友:
458 不行,485行就行。

网友:
458估计不行

网友:
大文盲
补长度。。。。。。。。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啊

网友:
看了这个标题吓了一跳

网友:
确认是458不行

网友:
哥笑而不语,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的,很多场合都用485控制

网友:
哥也被你的标题震惊了 要是这样早没手机了 无线信号不知道干扰到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不要误导其他人  是你自己没能力做好

网友:
楼主躲起来了?

网友:
楼主只是来钓鱼的

网友:
楼主去看收回钓鱼岛吧

网友:
呵呵,你太武断了。485通讯线材用屏蔽的P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住说说怎么个情况阿,有个项目准备用485控制18.5kW变频器,什么情况大伙来聊聊阿,也好向大虾们学习学习 ...

没问题的,大胆用吧,要用带屏蔽的线。注意布线要尽量绕开动力线路

网友:
楼主:你错了,我用的很顺。而且没屏蔽就能通信。

网友:
三菱就是485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A1000变频器 45KW

楼主:
先在地上放了一个小点的变频器试试不好使,后来加了屏蔽线好用了,
试验中发现 商家给我的无线485模块每隔大约1-2小时就死机了,只有收信号的灯亮,发信号的灯不亮,断开一下无线模块的电源就又能好1-2小时。
试验中又发现,商家给我的TTL无线模块也坏了,只有发信号,没有收信号。
然后,商家又发了两个无线模块给我,一个是无线TTL的,一个是无线485.
a其中无线TTL模块 换上去立即就好了,另一个无线485模块,换上去直接就不好用,发射灯乱闪。

最后,为了能通电试车,我加了个时间继电器,每隔半个小时断一下无线485模块的电源,让它复位。

因为这个设备上面安装了两个变频器,一个是3.7KW,一个是45KW.昨天,我把两个变频器的通信线都接好了,也都通电了,但是45KW的变频器,因为好下班了,没来得及设参数,只有小变频器设好的参数,然后我用遥控器控制设备上的 小变频器,一切正常,可以工作。
谁知今天,早晨设好大变频器的参数,一开机,两个变频器都不能控制 了,485无线模块发射灯乱闪。接收好用,因为遥控器向变频器发送的数据都能执行,两个变频器都可以开关 和加减速 控制。
唯 有,变频器向遥控器上传数据,不能实现,因为 无线模块乱发射。

网友:
485用国外品牌或台湾的变频器从来没问题,国产的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
我用过,S7 315 PLC,用485控制30台丹佛斯的变频器,没什么问题,屏蔽线要用好的。我用的是西门子的DP电缆,很好用。

网友:
LS的楼主,你乱七八糟说的是啥呀,能说的有点条理点吗?才用过几个变频器,就敢有这结论

网友:
国产的变频器也没有问题,一千元出头的都没有问题,再烂的变频就没用过了,不过458不知道是啥

楼主:
大家说 说,调试时候,用不用 示波器?

网友C:
显然楼主钓鱼成功了

网友:
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通迅没问题,但对于变频器这种实时性要求高的东西,还是DP或者4-20mA和IO控制来的更好一些,PID更易出效果

网友:
哎..哎...,“458”当然是绝对不行.......
我用的485啥都不加,线也没屏蔽(只是双绞了而已),通信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楼主钓鱼成功了

恭喜楼主确定485可以搞定了
你的头像真有爱。

网友:
对LZ 无语,我昨天上午在现场测了7台变器,从37-55KW不等,全是485控制,PLC距离变频器最近的是十几米 最远的接近100米 ,中间强干扰源无数。

楼主:
问题是,开始通信总是好的,调试一段时间,好像模块就坏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我 都没有信心了。
我又从网上拍了一对无线模块,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调试不好, 我 只好放弃了。

网友D:
变频器不懂。既然说无线模块,不会是433M的那类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不懂。既然说无线模块,不会是433M的那类模块吧。。。

“变频器不懂。既然说无线模块,不会是433M的那类模块吧”

是的,就是433M无线模块,好像是si4432的通信芯片
433M无线模块,485接口的

网友:
用过一千以内的富凌和海利普用485控制无任何问题。

网友:
485是变频器标配,再烂的变频器都要用485的。莫非楼主用的是山寨模块?

网友:
看来,很可能楼主433M无线模块指标不好吧

网友:
LZ用的是485转无线 和 无线转485两个无线模块间通信吧? 问题在于无线通信被干扰。之前大家的回复都是用的485有线通信。无线的估计是不行吧。

网友:
好像楼主说的是无线模块出问题了呢

楼主:
换了另一家的无线模块,今天试验了一下午,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看来,我在楼主位发表的言论是不对的。

网友(2013-03-17):
35KW逆变器没有问题

网友:
无线的那还叫48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开始通信总是好的,调试一段时间,好像模块就坏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我 都没有信心了。
我又 ...

很显然是你的模块问题或是使用方法问题,而不是485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们用485连过很多厂家的变频器:
ABB、西门子、台达、丹弗斯、海利普(丹弗斯成员企业)   没有用屏蔽线,除了西门子都ok的。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知道什么毛病,用屏蔽线也老是丢帧,有时候西门子的变频器485通信直接死掉(询问无响应),要重启变频器才能通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开始通信总是好的,调试一段时间,好像模块就坏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我 都没有信心了。
我又 ...

为什么不用光纤呢?

网友E(2013-11-25):
一般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可以的。

原来商家的无线485模块找商家换了一次,还是不行。
后来,又找了另外一家的无线485模块,终于成功。

网友:
唉,本来脚痛却说手上有毛病

网友:
求科普458通讯!!!

网友:
用485连过N多种变频器      目前遇到的就是西门子干扰很大    其他的都能正常通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语不惊人死不休。西门子的ProfibusDP通信就是基于485的,控制的6SE70最大并柜容量4MW以上,也用过好多了, ...

用西门子的RS485确实有问题   不开泵能正常通信,开泵后干扰很大。

其他的变频器(ABB、丹佛斯、台达、施耐德......)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商家的无线485模块找商家换了一次,还是不行。
后来,又找了另外一家的无线485模块,终于成功。 ...

哪家的无线485模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家的无线485模块可以?

成都昂特科技
JTT-433-UDI
JTT-A

网友:
没做过,还不清楚干扰有多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都昂特科技
JTT-433-UDI
JTT-A

为何不用光纤呢?  光纤比无线稳定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对的,  用    458    通信控制变频器绝对行不通!  注意,不是485,是45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西门子的RS485确实有问题   不开泵能正常通信,开泵后干扰很大。

西门子的东西很麻烦,它有自己一整套理论,必须得按照它的工艺流程施工,照搬国标肯定会出问题的。建议把西门子的硬件手册通读,里面涉及很多施工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东西很麻烦,它有自己一整套理论,必须得按照它的工艺流程施工,照搬国标肯定会出问题的。建议把 ...

我们做自动化改造工程的,之前的设备已经安装好了呀

关于485通信这块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东西很麻烦,它有自己一整套理论,必须得按照它的工艺流程施工,照搬国标肯定会出问题的。建议把 ...

说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标准做,不但经常出故障,还有时候坏IO口,ABB的就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光纤呢? 光纤比无线稳定啊。

光纤能实现无线通信吗?
我们要的是无线通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能实现无线通信吗?
我们要的是无线通信啊。

只是解决抗干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无线呢?

网友:
我用过丹佛斯的变频器,使用485通讯,一条总线上挂32个变频器,没啥问题啊,没什么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标准做,不但经常出故障,还有时候坏IO口,ABB的就好得多。 ...

没错,abb的好点,特别是过程控制这块,abb非常强悍。

网友:
没有问题。我用过多种变频器RS485通讯

网友:
458总线,好牛逼的总线啊,和485相比哪个好?  呵呵,不开玩笑了,说点实在的,485总线在各类仪器仪表及大功率总线控制中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至于485容易受干扰,通过合理的安装空间布局,优化PCB抗扰设计以及软件应用代码,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会好很多,大大降低出问题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