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用什么软件的

楼主(2012-12-08):
小弟初学,请问各位要对ATMEGA128A进行汇编语言编写,编译和下载,要用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为啥不用C语言啊,汇编的话应该用atmel自带的软件就能搞定了,上官网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汇编的话就AVRStudio了,如果要使用C的话再安装个WinAVR.

网友:
直接装个AVRStudio5.0以上的版本

网友:
用汇编开发的话AVRStudio就足够了,再买一个ISP的下载器,本坛就有。不过还是建议用C开发吧。

网友:
没用过汇编,用的两款:ICCAVR和AVRstudio前者编程,后者调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