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直流电压变送器

楼主(2012-12-08):
[/电压变送器是工业控制中常用的一种信号传输变换装置,它的主要目的是将传感器产生的电压信号,传送到几十米之外的总控中心的工控机,考虑到信号必须不受干扰,因此常采用电流传输方式。
工作条件:信号为传感器,一次仪表输出电压为0.3V至0.5V直流,输出电阻为10K。
设计要求:
1、设计电路对应0.3V至0.5V直流电压,输出电流为4mA至20mA,(最高可输出电压可达10V)。
2、请在0.33V处设置下限告警点和在0.47V处设置上限告警点,并用红色发光二极管告警指示。size]

我刚接触模电,一窍不通,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
求求大神们帮帮忙啊,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A:
给你一些堤示吧。
1. 用运放做 4-20mA 恒流源,检流电阻用 75欧, 4-20mA 在检流电阻上压降为 0.3V~1.5V
2. 再用运放把输入DC讯号电压由 0.3~0.5V 放大至 0.3~1.5V,用来控制恒流源
3. 加入上限/下限告警点,可用 LM393 电压比较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些堤示吧。
1. 用运放做 4-20mA 恒流源,检流电阻用 75欧, 4-20mA 在检流电阻上压降为 0.3V~1.5V
2. ...

4—20mA恒流流源是不是要用V/I转换来做?最高输出电压10V怎么实现?

网友B:
AD693,做4-20mA变送电路。
下限告警点和上限告警点在二次仪表上设定

网友:
还有XTR10x系列(XTR101、XTR105等)也是变送器专用电路,具体忘了哪个型号了,自己去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693,做4-20mA变送电路。
下限告警点和上限告警点在二次仪表上设定

你说的AD309我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AD309我看不懂啊。。。

AD693的输出电阻是10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