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WIN7 64位系统吗?不知道能不能支持一些嵌入式软件运行

楼主(2012-12-09):
这里有用WIN7 64位系统的吗?想买台笔记本,不知道WIN7系统能不能支持像UV4,嵌入式系统的一些软件或Altium_designe等软件

网友:
AD、labview、multisim、uv4没问题,实在真有运行不了的装个Windows XP Mode不就好了

楼主:
AVR 的以前的ISP程序下载器有问题吗

网友:
09年买的电脑一直用win7 64bit,都没问题。
偶尔会碰到有些串口助手提示找不到串口列表,这时换个串口助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 的以前的ISP程序下载器有问题吗

WIN8 PRO X64 USBASP可以用,要禁用数字签名就是

网友A:
西门子的PLC软件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PLC软件不能用

S7-200,STEP7能用,你用的是什么系列??

网友:
win8 64位 +vm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PLC软件不能用

GX Developer能用

网友:
目前多数软甲能偶运行,本人感觉除了现在这家公司基于。net开发的软件不能运行之外,还没有太大的不便。

网友:
这么多年了,一般软件也都更新了,几乎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7-200,STEP7能用,你用的是什么系列??

TB买的S7-200的软件,软件可以安装和使用,但是连接下载线却不能下载调试,windowsxp下面正常,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买的S7-200的软件,软件可以安装和使用,但是连接下载线却不能下载调试,windowsxp下面正常,还没来得 ...

去官网下就行了,先装老版本,再装sp9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就行了,先装老版本,再装sp9包。。

好的,多谢提供解决方案,过几天有空试试

网友C:
ATMEL studio 6死活弄不成功。

网友:
一切正常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MEL studio 6死活弄不成功。

win8 64bit Atmel Studio 6.0一切正常

网友:
WIN7 64bit两年没问题
WIN8用了几天,换笔记本了就没继续使用,WIN8比WIN7好的地方是WIN8可以被linux用KVM启动,WIN7则会蓝屏

补充一下:WIN7下修复jlink V7没成功过,都用XP才行

网友:
win8 64位 +vmware
这个是王道,解决一切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