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STM32 + RA8875 + AT070TN92 + 触摸屏 + USB + C++...

楼主(2012-12-09):
第二版把所有IO引出,预留USB AD DA PWM RS232 CAN 485 SD卡 汉字库 串行FLASH EEPROM 一个2.4通信模块接口。
具体资源详见原理图。
第一版的链接,里边有代码 原理图:http://www.amobbs.com/thread-5047511-1-1.html

目前资料在整理过程中,最新信息请留意本帖。最近上网不方便,有想咨询的可以咨询Q,4 0 4 6 5 8 5 8 9

楼主:
前几天联系我的几位朋友注意了,就不一一通知了。链接在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t&id=1559641236

楼主:
新鲜出炉的资料!!!

楼主(2013-07-31):
来,有兴趣的坛友288包邮

楼主:
新版PCB,顶层布件,底层液晶屏,更容易开发产品。

楼主(2013-09-15):
推荐两款PCB封装设计软件

LP Wizard   :只能做封装,很方便,在库里选择相似的封装,自己重新选择参数,然后生成,支持多种PCB设计环境
                   注意:该软件10.3及之前的支持AD,更新的软件现在已经不支持了

Ultra Librarian: 这个不仅能做PCB封装,同时还生成原理图封装。用法:在IC网站上下载对应IC的.bxl文件,导入Ultra Librarian,使用简单。

l再喊一嗓子:7寸这个开发套件还剩几套,需要的坛友给包邮

楼主:
中秋特价,280包邮

网友(2012-12-09):
顶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能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不?我配置的8875怎么运行不稳定呢?配置也不稳定
先运行
刚开始运行还好好的, 过不了几分钟就不对了,主要是时序变了!
配置也是,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一会可以配置,一会儿又配置有问题!,请都从那里去解决问题!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不知道现在RA8875的价格是否降下来了?

网友A:
,我弄的的字符有点问题,调用字库IC的字符显示会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的字符有点问题,调用字库IC的字符显示会缺点。

看来遇到的问题多啊,各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啊!

网友:
,一直想搞这个啊

楼主:
刚刚测完sd卡文件读写

网友:
这一版不错,预留的接口比较多。第一版那个STM32真有点浪费。

网友B:
已经买了这个,上来看看,价格还行,板子不错,关键是资料整理的很好,很全,而且这个开发板是很拉风!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这个,上来看看,价格还行,板子不错,关键是资料整理的很好,很全,而且这个开发板是很拉风!给力 ...

使用中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C:
刚看了你的原理图,感觉好诡异,第一次见到如此画原理图的,算是偷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你的原理图,感觉好诡异,第一次见到如此画原理图的,算是偷懒吧!!

我也是看别人这么画  刚看时和你一样的感觉

网友:
没有网口

楼主:
总有一些二货

楼主:
还有3个!

网友:
收藏,呵呵,项目中能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3个!

帮楼主顶下 ,当初设计7寸屏时还参考楼主的电路了。当时因为没有引出引脚 所以没赞助下楼主,在这谢谢了。

楼主:
下一步准备移植gui,不过得等我从老家回来了

网友:
顶一下,过段时间弄。

楼主(2013-01-09):
坛友购买包快递

网友D:
Red口与Blue口颜色反了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d口与Blue口颜色反了吧 楼主

为了走线方便。

网友:
RA8875外挂字库,字符显示不正常,老是显示第一个字符,后面的就显示不出来了。有人能说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楼主(2013-02-18):
这批板子还剩几套 新年优惠299一套出了

楼主:
第一批还剩一套 有需要的么 299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批还剩一套 有需要的么 299出

LZ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用你的这个 ”Mimiga_V2.0_触摸 LCD显示 USB通信“这个程序烧写到我的STM32F103ZE里面,把程序里的LCD相关的都删掉,然后只用到USB功能,但是插进去后,却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如图所示,我想这应该不是驱动未安装的问题吧,我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等初始化
        GPIOInit();

        UART1_Init(115200);
        PrintStr("========Reset==========\r\n");

        TIM3_out();                        //10ms中断
        Tim4_Init();                //查询计数
        PrintStr("====定时器初始化=======\r\n");

        //FSMC_SRAM_Init();        //外部总线FSMC Bank1 NOR/SRAM3
        PrintStr("====外部总线初始化=====\r\n");

        //Init_RA875();                //初始化驱动芯片RA8875
        PrintStr("====RA8875初始化=======\r\n");

        Tim2_Init();                //每5MS检测一次触摸屏是否中断

        USB_Init();
        PrintStr("======USB初始化========\r\n");
        /*
        XMIN = *(u16*)(0x0800EFF0);//校准值提取
        XMAX = *(u16*)(0x0800EFF2);
        YMIN = *(u16*)(0x0800EFF4);
        YMAX = *(u16*)(0x0800EFF6);
        Numx = *(u16*)(0x0800EFF8);
        Numy = *(u16*)(0x0800EFFA);

        LcdClear(BLACK);
        PWM1_duty_cycle(duty_cycle);                                        //开背光
        LcdPrintStr("Mimiga  V1.0",352,300,WHITE,BLACK,0);//显示套件名称及版本
        DisplayGif();
        //LcdPrint16bitBmp((u16*)0x0800F000,200,120,400,240);//开机画面(图片存储地址 = 0x0800F000)
        //PWM1_duty_cycle(duty_cycle);                                        //开背光
        PowerOnCalibrate();//开机画面显示期间,按住触摸屏进入校准模式
        LcdClear(GRAY0);

        DispButton(button2);
        TOUCHSTS =1;                //使能触摸采样
        */
        while(1)
        {
                if(_LED_ >50)//1s
                {
                        _LED_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2)));
                }

                //KeyParse();//按钮解析

        }
}

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用你的这个 ”Mimiga_V2.0_触摸 LCD显示 USB通信“这个程序烧写到我的STM32F103ZE ...

把FSMC_SRAM_Init();都屏蔽了, Init_RA875();还留着干啥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FSMC_SRAM_Init();都屏蔽了, Init_RA875();还留着干啥呢 。

嗯,我刚才贴上来后也看到了,所以也把这一句 Init_RA875();给屏蔽掉了,但还是一样的无法识别

网友:
牛人哦!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刚才贴上来后也看到了,所以也把这一句 Init_RA875();给屏蔽掉了,但还是一样的无法识别 ...

继续屏蔽  Tim2_Init();                //每5MS检测一次触摸屏是否中断

网友:
学习一下,can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屏蔽  Tim2_Init();                //每5MS检测一次触摸屏是否中断

我直接改成这样子了,还是无法识别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等初始化
        GPIOInit();

        USB_Init();

        while(1)
        {

        }
}

楼主(2013-06-13):
前段时间一个哥们拍了30个 ,现在还有15套剩余的 , 坛友们需要的包个顺丰吧

楼主(2013-07-30):
还有10来块,没地方放,299包顺丰了

网友:
顶楼主,MARK留着备用

网友:
不错,就是没美女

楼主:
有需要购买的坛友在拍时请说明一下是来自amobbs,这样拍下价格是288,否则拍下价格会是299.

楼主:
再顶顶,还剩几套没处理呢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不留个记号怎么能行

网友:
新版本,看来看实用了。学习下

楼主:
最近怎么这么困呢

楼主:
57楼的图大家给挑挑毛病,再改进一下

楼主(2013-08-31):
今天处理两套,还剩几套了,论坛网友优先

楼主:
再顶一下
最近真闹心

楼主:
57楼的图大家给提点修改意见吧

网友:
标记一下,马上就要用到了

楼主:
还有几套 大甩卖啦

网友:
        //Horizontal set
        WriteCommand(0x14); //HDWR//Horizontal Display Width Setting Bit[6:0]
        WriteData(0x63);//Horizontal display width(pixels) = (HDWR + 1)*8
        WriteCommand(0x15);//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Fine Tuning Option Register (HNDFTR)
        WriteData(0x00);//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Fine Tuning(HNDFT) [3:0]
        WriteCommand(0x16); //HNDR//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Bit[4:0]
        WriteData(0x03);//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pixels) = (HNDR + 1)*8
        WriteCommand(0x17); //HSTR//HSYNC Start Position[4:0]
        WriteData(0x03);//HSYNC Start Position(PCLK) = (HSTR + 1)*8
        WriteCommand(0x18); //HPWR//HSYNC Polarity ,The period width of HSYNC.
        WriteData(0x0B);//HSYNC Width [4:0]   HSYNC Pulse width(PCLK) = (HPWR + 1)*8
        DelayMs(1);
        //Vertical set
        WriteCommand(0x19); //VDHR0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Bit [7:0]
        WriteData(0xdf);//Vertical pixels = VDHR + 1
        WriteCommand(0x1a); //VDHR1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Bit [8]
        WriteData(0x01);//Vertical pixels = VDHR + 1
        WriteCommand(0x1b); //VNDR0 //Vertical Non-Display Period Bit [7:0]
        WriteData(0x1f);//Vertical Non-Display area = (VNDR + 1)
        WriteCommand(0x1c); //VNDR1 //Vertical Non-Display Period Bit [8]
        WriteData(0x00);//Vertical Non-Display area = (VNDR + 1)
        WriteCommand(0x1d); //VSTR0 //VSYNC Start Position[7:0]
        WriteData(0x16);//VSYNC Start Position(PCLK) = (VSTR + 1)
        WriteCommand(0x1e); //VSTR1 //VSYNC Start Position[8]
        WriteData(0x00);//VSYNC Start Position(PCLK) = (VSTR + 1)
        WriteCommand(0x1f); //VPWR //VSYNC Polarity ,VSYNC Pulse Width[6:0]
        WriteData(0x01);//VSYNC Pulse Width(PCLK) = (VPWR + 1)
        DelayMs(1); 这里的初始化  对于AT070TN83 有问题;显示的时候 图像偏移了

楼主(2013-10-08):
假期结束,又开工了。目前这个开发板还有几套,继续处理

网友F:
顶下,好帖!
lz有没有考虑7寸屏的电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下,好帖!
lz有没有考虑7寸屏的电容屏?

考虑过,不过现在没时间研究了,等这批板子解决了的。还有3-5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不过现在没时间研究了,等这批板子解决了的。还有3-5块

帮顶!

楼主(2013-11-07):
一夜回到解放前,真要喝西北风啊。赶紧处理最后4套板子,兄弟们谁要啊 包邮

楼主:
最后3套 包邮处理

楼主:
还有一套处理完拉倒

网友:
299包邮啦

网友G:
下版是不是预留外扩sram和rom?

楼主(2013-12-07):
引用 网友G:
下版是不是预留外扩sram和rom?

看看吧,没想呢

网友H:
你好哦.请问下.

我用这样的语句写.
        LcdClear(BLACK);
//        LcdPrint16bitBmp((u16*)0x0800F000,200,120,400,240);//开机画面(图片存储地址 = 0x0800F000)
        LcdPrintStr("Mimiga  V1.0",10,10,BLUE,BLACK,0);//显示套件名称及版本

这个在主函数中.
现在MIMIgag 这个字符串的时候呢,颜色变成了红色.
,然后,我把
LcdClear(BLUE);
//        LcdPrint16bitBmp((u16*)0x0800F000,200,120,400,240);//开机画面(图片存储地址 = 0x0800F000)
        LcdPrintStr("Mimiga  V1.0",10,10,RED,BLACK,0);//显示套件名称及版本

字符串确没有显示了..奇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哦.请问下.

我用这样的语句写.

自己先研究研究吧,最近在外面出差忙彪了。等回去再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研究研究吧,最近在外面出差忙彪了。等回去再帮你看看

嘿嘿.搞定了哦..
是我FSMC的驱动搞错了.哈哈

楼主(2014-01-15):
还有一套最后处理了,给包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有兴趣的坛友288包邮

牛逼。我们老师给俺的800多,早看到买你的了。可惜了,那时候还没弄Stm32

网友:
记下stm+8875

楼主:
还有一套了,给坛友包个顺丰吧

楼主:
还有一套这个套件,本来打算自己留着的,要搬家拿着很麻烦,处理了

楼主(2014-02-27):
这个板子我朋友现在在做,又做了30套....感兴趣支持下吧。给朋友们包邮

网友(2014-08-09):
STM32+8875学习了。

楼主:
需要资料的不要再找我了,我手里的也是和这里的资料一模一样的,请自己下载

网友(2014-09-12):
代码已下载! 感谢楼主

网友:
建议楼主贴出一些代码出来,展示一下编码风格,最好是有详尽的注释,这样有利于信任学习

网友(2015-08-01):
不知道这个方案比用429直接驱动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鲜出炉的资料!!!

mark,STM32+USB——LCD

网友(2017-01-06):
楼主,还有得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