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SCOM AVR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哪位用过BASCOM AVR的高手知道程序开始的如下配置语句是什么含义
$hwstack
$swstack
$framesize
这几个语句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帮助中 有说明

一般参考sample中的设置就行。

楼主:
E文帮助看的糊涂
但这几个设置对程序运行有很大关系,并不是大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