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完工的无刷电机控制板,先上3D效果图和原理图

楼主(2012-12-09):
有图有真相,如图

原理图:

主要针对3S航模无刷电机,有霍尔传感器接口,P管+N管结构,主控是STM32F103RCT6
板上有一个USB转232,一个CAN,一个扩展的SPI(可以用做普通IO)
4个LED,两个按键,一个变阻器,四路DAC(两个芯片自带的,两个定时器扩展的),调试功能可谓空前强大。

网友A:
3D效果不错。但个人觉得板子是不是偏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效果不错。但个人觉得板子是不是偏大了些?

这个板子主要是用来学习、调试无刷电机的,不是上天的,没必要紧凑。
10cm x10cm的尺寸,再小打样也不会省钱。
其实我是觉得板子小了的,一直想放个232串口上去,放不下啊。

网友B:
你用三极管驱动呀,为何不用MOSFET管驱动呢。。

三极管内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三极管驱动呀,为何不用MOSFET管驱动呢。。

三极管内阻太大了。。。

我是用的MOSFET啊,你在哪看到三极管了?

网友C:
这个可以支持没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吗?

网友D:
他的原理图上TIM3是用了做Hall检测的,ADC有3路检测3个相电流,你要它支持没Hall的电机不接这个Hall接口就行,硬件电路是一样的。只是采用部分太简单了,用来做无传感的够呛,。

网友E:
STM32带有USB接口,为什么还用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纯支持,菜鸟学习中

网友:
比我这个块头小多了,不过我是给电机调速用的,呵呵。自带电源

网友F:
做好了,你的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原理图上TIM3是用了做Hall检测的,ADC有3路检测3个相电流,你要它支持没Hall的电机不接这个Hall接口就 ...

呵呵,这个版本里面三个检测电流的电阻暂时不用的。一步一步来,先搞定六步法了再来弄矢量控制,所以留了3个电流采样电阻,并且引出了几路额外的ADC,到时候如果有需要可以弄个运放的小板检测电流,飞线到ADC上面,就可以做矢量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支持没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吗?

可以啊,用的是ADC检测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带有USB接口,为什么还用USB转串口芯片?

呵呵,主要是两点
一是板子用了CAN了,再用USB的话只能二者复用。
二是我还不会USB,这个是主要原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好了,你的卖吗?

到时候打样应该会多出来几套PCB,可以送人。
或者我把gerber文件上传上了,需要的坛友自己去打样就行了。
现在PCB还没画完,有些小细节问题,也在一边画PCB一边修改原理图。

网友G:
= = 这么大的板子 小小一个232还容不下? 另外 ADC 做同步检测的话 效果不是太好

贴贴我刚用STM32F051做的...设计是2S~6S都适用...背面是12只SO-8 NMOS...也是ADC检测...正打算改版改成COMP...

现在在调试 能转起来 但是离转得好还有很长的路... ADC 低速时检测的表现一塌糊涂 VDDA噪声 小于10mV

我的是50x3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MOSFET啊,你在哪看到三极管了?

为何要用两种管子呢,一种不行吗?

我一直都是用一种管子驱动的好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 = 这么大的板子 小小一个232还容不下? 另外 ADC 做同步检测的话 效果不是太好

呵呵,一个232电路是很小,但是一个DB9座子却很大。
我这个板子是不准备让它飞起来的,只是用来调试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用两种管子呢,一种不行吗?

我一直都是用一种管子驱动的好着呢 ...

用两种管子驱动简单,可以用IR4427,UCC27424这类双低驱动芯片,驱动电流很大,可以获得很好的驱动效果,缺点就是驱动芯片最高工作电压18V,只能用于4S一下的电池。

网友H:
板子太大,楼主压缩压缩吧,我们的板子驱动两路无刷电机,还集成STM32VET6,编码器,CAN等等接口,MOS管还比你的大得多都摆得下,并且用起非常不错。每个板子都应该当成艺术品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太大,楼主压缩压缩吧,我们的板子驱动两路无刷电机,还集成STM32VET6,编码器,CAN等等接口,MOS管还 ...

艺术品不是因为小了就成艺术品了的

网友:
我觉得还没有到成品的时候这样挺好,有空间增加调试部件。
整体赞一个。

网友I:
如果是调试,是不是应该增加调试数据的输出啊,有没有什么计划。
感觉串口速度不怎么够啊

网友J:
什么软件3D这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调试,是不是应该增加调试数据的输出啊,有没有什么计划。
感觉串口速度不怎么够啊

呵呵,感谢夸奖
调试不是非得用串口的,板上还有很多其他调试接口啊,像四通道DAC,输出波形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软件3D这么强?

altium designer啊,自己添加3D封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夸奖
调试不是非得用串口的,板上还有很多其他调试接口啊,像四通道DAC,输出波形就很好。 ...

嗯,这个不错,之前用其他的片子只能外挂个dac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