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与台面某点的如何精确对位?

楼主(2012-12-09):
我一般会在台面或工件上事先用小钻头钻一个小孔,一般是0.3或0.8mm,用来预防原点漂移。

万一发生了原点漂移,就用这个小孔来恢复原点的位置,说实话这种办法精确度不是很高,估计只能精确到0.1~0.3这个水平,而且很麻烦,眼睛要尽量贴近对位的地方,如果在加工中途这样弄,经常弄得一头碎屑,很狼狈。

如果用两个一字线激光对位法,貌似精度不会很高吧,激光一字线好粗的样子哦!?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这种精确的“刀——孔”对位?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起

网友:
除了楼主的方法外,我还有另一个方法

网友:
用维宏卡会有一个机械坐标,mach3不知道

网友:
在XYZ三个方向的手轮上做上标记—

网友A:
加原点开关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红宝石对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原点开关就没这问题了

原点开关是什么?我只有限位开关呢

网友:
用激光管投过去对刀,最少可以方便点,也可以适当提高精度吧。前提是下面可以看到投过去的光线。

网友B:
老外搞过这个,弄个圆环找X、Y原点,用对刀器找Z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搞过这个,弄个圆环找X、Y原点,用对刀器找Z零点

这个好!!!不过我想到的是用铝合金方块找X、Y,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不过我想到的是用铝合金方块找X、Y,应该效果更好

必须保证方块放置角度的精度,和而且面足够平整

网友:
就把这个直角沾到平台上就行了,用ab胶就行了,粘好就不动了,每次都以那个点为基准点。mach里面有xy对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保证方块放置角度的精度,和而且面足够平整

方块我已经开始做了,底座是abs,校对原点的时候用四个木销钉临时定位,上面放一个方形小铝块,四面及顶部铣平,这样找X、Y应该能有很高的精确度,等试验好了上图

网友:
用铝合金做个角尺,应该比方块更好些

网友:
用摄像机进行定位 XY ,我正在做相机架子,预计下周就能安装上去了,到时候我截图上来。

网友:
我来了!我来了!
经过增加新的连接块,现在已经安装上去了。

我买的雕刻机不是阿莫的,买的时候不知道,买了之后才知道阿莫论坛也有卖。

下面是我购买的链接:

小型雕刻机DIY3020CNC雕刻机数控雕刻机桌面雕刻机T槽升级版  4200元  买的比较早,现在已经涨价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417905440

超眼 B2 USB显微镜 7mm超细 工业内窥镜 7毫米数码显微镜 200倍  328元,焦距可调,感觉效果还可以。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0&id=9323307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