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S模式下载不能运行

楼主(2012-12-09):
用了ALTERA的cycloneii,CP2C5T,配置芯片用的EPCS1。在JTAG连接时下载运行都没有问题,AS模式下下载进去但是不能运行,用JIC文件通过JTAG口也是可以下,但不能运行。确认连接焊接都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谁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过的,这是什么问题呢。用示波器看配置芯片的各个引脚发现它一直在出数据,FPGA一直选中它,就是说一直在配置FPGA。有没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啊,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大神帮忙看看啊~~!!

网友A:
下载之后,拔掉下载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之后,拔掉下载线试试?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估计是软件问题,等程序全调完了重装个软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估计是软件问题,等程序全调完了重装个软件试试看

nconfig这个脚是不是一直为底,你测试下,这个脚需要接上拉,看看这个脚你是不是接到地了。

网友:
找找是不是配置的原因

网友:
好像有MSL[]两个脚拉到地才行的~按照EPCS1文档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