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放分离度差的原因

楼主(2012-12-09):
最近DIY了一款耳放,芯片暂定选用TI公司的LME49710,上电工作后测试参数发现分离度差数很差,尤其是高频部分特差,低频处还过得去;尤其是VR调节在比较小的时候更差,VR调到最大的时候参数正常,输出与输入数据基本一致。
小弟是第一次做类似的东西,电路基础也不是很扎实,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还请有经验的朋友多指导一下,在此先谢过。

以下是电路图:

网友:
分离度用什么设备测的?

网友:
有多差?测试结果和方法?

网友:
同问测试设备,楼主消失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非常奇怪,输出接个49.9K的电阻啥意思?
反馈电阻用两个串联啥意思?

网友:
主观听感?

网友:
楼主你让它有放大倍数再行測試!

楼主:
回楼上几位:
不好意思,很少上论坛,回复晚了。
1、分离度测试用的专业声卡+RMAA软件。
2、顶楼电路当时画的草图,没想到画错了,实际是两个1K电阻构成反馈网络,放大倍数设为2倍。
3、49K9电阻应该没什么特殊作用吧,我也是看多耳放电路都有这个电阻,但取值不同。

网友A:
双通道可调电阻残留阻值大或接地不佳。与IC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可调电阻残留阻值大或接地不佳。与IC无关

谢谢~~这个经后来实验,确实影响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经后来实验,确实影响挺大的。

请教楼主后来采取什么改进措施解决的?

网友C:
两个声道的电源及地线走线对分离度都是有影响的,在要求极高的情况下,两个声道电源及地都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后来采取什么改进措施解决的?

换电位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声道的电源及地线走线对分离度都是有影响的,在要求极高的情况下,两个声道电源及地都是独立的. ...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