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其他正常,设置正常,GPRS连接不上?

楼主(2012-12-09):
各位大侠,
     本人用SIM900A.
        用GSM串口调试专用工具和SIM900A进行通讯。
     设备初始化正常、SIM卡状态正常、信号质量正常、网络信息正常、打电话也正常。
    ati
     SIM900A R11.0
     OK

     AT+CPIN?
     +CPIN: READY

    OK
    AT+CSQ;+CREG?
   +CSQ: 19,0
   +CREG: 0,1

   OK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但是GPRS通讯时,连接不上。
AT+CDNSORIP=0
AT+CIPHEAD=1
AT+CIPSTART="TCP","222.137.123.45","12345"

ERROR
转发规则已经设置好。但是一直连接不上。提示 状态为:TCP CLOSED  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补个图片 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家的网是公网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家的网是公网ip吗?

是公网IP.
IP是流动的。每次开机都会变化一个IP。每天我只开机一次。IP是没有变化的。我是按照路由器上的公网IP设置的。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位大侠可以提供一个IP和端口让我测试下是不是我这边设置的问题,最好!谢谢了

网友:
估计应该SIM900A的使用问题,加个CIICR试试,SIM900A用起来还是有些麻烦,如果你实在不行,建议试试GU900D模块,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2013-04-16):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跟我说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啦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工作在最小状态?pc端是否有防火墙?确认是否公网ip而不是NAT转发?

网友:
APN设了吗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667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