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是选确定呢?还是取消呢??

楼主(2012-12-09):
本人用MSP430F149的一个开发板,用430的一个下载器下载程序,用的是IAR5.4。。。
但是发现下载不了。。出现了这个画面,大家帮忙看看。。。
到底是该选确定呢?还是取消呢??

网友A:
如果你的仿真器是正版或是以确认过支持升级的就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仿真器是正版或是以确认过支持升级的就无问题。

   这是从淘宝上买的。。。谁知道这是正版还是盗版啊‘·~~~ 悲剧啊~~

网友A:
可以问一下卖家啊。稳妥起见选“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一下卖家啊。稳妥起见选“取消”。

好吧。。。 反正我点确定,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只能结束进程了。。。
  问哈你,你用过BSL下载过么? 用的是哪款软件下载的? 支持MSP430FG4618的型号么?

网友:
你就继续等吧。

结果就是:jtag需要重新刷程序了。

网友:
点确定,没问题。
或者你换5.3及以下版本吧。

网友:
要是淘宝的,最好还是点取消,省得麻烦

网友:
显然是取消嘛!确定就是软件会死掉。我可是实践得出来的哦

网友:
TI的芯片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