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方案

楼主(2012-12-09):
各位大神,我看到大家的四轴都纷纷的飞了起来,想自己做一个,
方案如下:
买新西达2212和电调;
自制飞控板;
自制遥控;
但是问题就来了,我做的遥控使用一般2.4g的数传模块做的,就是把摇杆的值用ad读出来,再直接传这个数值给飞控,
飞控再根据数值的大小,给电调以合适占空比的PWM。
可是呢,看到网上大家都是买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电调的都是接的接收机。还有什么接收机给电调的是ppm信号,我查了一下,也没有懂ppm和pwm的区别。
我的方案可行不,需要什么改正!!!
实在不懂呀!!!望各位大神帮助呀,就当科普吧!!!谢谢。

网友A:
可行,我跟你想的一样,想全部到手做,包括电调,遥控。
但是遥控的外壳哪里去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我跟你想的一样,想全部到手做,包括电调,遥控。
但是遥控的外壳哪里去弄呢? ...

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的电调都是接接收机的,还有就是接受机给电调的信号不是ppm信号吗,和pwm有什么区别木有
遥控我打算最开始先不做壳子,等到最后四轴测试成功后,在网上买比较好看的游戏手柄,大概30元一个,按照手柄大小和空间分布画pcb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的电调都是接接收机的,还有就是接受机给电调的信号不是ppm信号吗,和pwm有什么区别 ...

那个PPM信号,我还没开始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你去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http://bbs.mx3g.com/thread-9447-1-1.html
你说遥控器用游戏手柄?
手柄不是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吗?这怎么无极调速?
而且我想用SPI通信的电调,STM32的IIC有问题,而且400Kps的速度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PPM信号,我还没开始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你去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http://bbs.mx3g.com/threa ...

我只用遥控的盒子,内部都自己做,那个摇杆用这种
然后再stm32飞控端建立一个和相应的PWM占空比的一次函数,这样就基本上达到无极调速了,我是这么想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用遥控的盒子,内部都自己做,那个摇杆用这种

然后再stm32飞控端建立一个和相应的PWM占空比的一次 ...

赶紧修改标题啊,老大都来了....
你那么弄是可以的,至少我认为可行。
那一个按钮同时可以控制两个量,是吧?
比如高度和前后?
也就是说那个按钮是两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改标题就要封锁id了。

老大骑车子的样子好拉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改标题就要封锁id了。

??????
改成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修改标题啊,老大都来了....
你那么弄是可以的,至少我认为可行。
那一个按钮同时可以控制两个量,是 ...

这种摇杆是双向的,所以一个就可以控制前后、左右,
准备用两个,一个前后、左右,一个升降,摄像头的摇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摇杆是双向的,所以一个就可以控制前后、左右,
准备用两个,一个前后、左右,一个升降,摄像头的摇 ...

这样的话,摄像头只能动一个方向了。要不搞三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摄像头只能动一个方向了。要不搞三个按钮?

还是可以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呀,我打算期末完了就开始做呀,现在正在把要用到的知识学一学,困难都排除一下。
我们买的一般的电调我们用的时候还需要给他编程吗,还是直接用,我看了那个中特威的电调说明书太复杂了,都没看懂是神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可以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呀,我打算期末完了就开始做呀,现在正在把要用到的知识学一学,困难都排 ...

嗯,我跟你想的一样,先把可能卡住我们的问题解决就下手搞。
电调我打算自己做,不买。主要是买的电调太贵。而且还是IIC的电调,速度有点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改成什么呀?????

我是进来听课的。
楼主的标题之意是讲课(四轴飞行器方案)的,不是求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来听课的。
楼主的标题之意是讲课(四轴飞行器方案)的,不是求教的!

楼主被老大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来听课的。
楼主的标题之意是讲课(四轴飞行器方案)的,不是求教的!

不是的,我之前的标题叫    新人求助!!!
然后管理员就来了,无语呀!!所以我就改成现在这个了

网友:
“新人求助”当然不行。
看站长的帖子吧:

再一次严重警告:标题不合格的ID将会被封锁,决不手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01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