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塞的步进驱动器爆了,大家帮忙看看还能修吗?

楼主(2012-12-09):
80v的雷塞步进驱动误插进220v电源里,爆了,开始祈祷希望里面有保险,是保险爆了。

拆开一看,傻眼了,红圈内爆了,好像是电容爆了,电容好换,可是那些贴片电阻(?)是多大阻值的呢?怎么确认呢?请大家帮忙,教下我。

这种情况还会有其他地方出问题吗?

网友:
原理看着不复杂。看看贴片的数值有么?把原理看懂了自己差不多都能还原回来。

网友:
怎么不插进380v电源里?

网友:
呀,电源都插错?

网友:
再买一个吧。

网友:
都没有保护电路!后面的电路肯定有烧的!维修的意义不大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源部分,你查找这个电源ic(如图)的资料。大部分可以知道元件的值。再如果脉冲变压器坏了的话就不要修了。看看有些电压,外接进来就可以。我试过修松下伺服器,电源ic和周围的元件也坏了,剩下脉冲变压器和开关管没有坏,拆个打印机的电源。把里面的电源控制替换过去就好了。只飞了4根线,交流输L N. 开关管触发。光耦检测  (和以前修彩电替换开关电源控制板一样,几块钱一块的控制板)

网友:
开关电源不贵,直接找一个换了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源部分,你查找这个电源ic(如图)的资料。大部分可以知道元件的值。再如果脉冲变压器坏了的话 ...

请教哪个是脉冲变压器啊?就是那个ee13-6吗?这个板是双面板,那些线怎么走的,看不出来

网友:
用带保护的直流电源先测测后面是否损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哪个是脉冲变压器啊?就是那个ee13-6吗?这个板是双面板,那些线怎么走的,看不出来  ...

脉冲变压器就是那个ee13-6.把电源ic的型号写出来,帮你找找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变压器就是那个ee13-6.把电源ic的型号写出来,帮你找找说明书

非常感谢,那个ic型号是3843b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04522这里 的资料

网友B:
如果想修复开关电源的话,就去买个开关电源模块吧,不到10块钱,修理家电的地方都能买到!只要电源管和开关变压器没坏!原来板子上的电源部分的原件也不用修了直接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修复开关电源的话,就去买个开关电源模块吧,不到10块钱,修理家电的地方都能买到!只要电源管和开关 ...

我也想这样,可是买回来开关电源不知接哪里去啊!

网友:
这不要修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样,可是买回来开关电源不知接哪里去啊!

电源模块带说明书的!很好接的就3根线!稍微懂点电子的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模块带说明书的!很好接的就3根线!稍微懂点电子的就能搞定了

哈哈,我是不清楚将电源模块接到驱动板的哪里,那里不是插上去就行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基本上IC全爆光了 换得多了

网友:
祈祷一下 CPU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