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编译时出现RL-ARM is not allowed with this license

楼主(2012-12-09):
我编译Keil自带的基于K60的示例程序,编译时出现RL-ARM is not allowed with this license  ,我已经注册过了,可还是没用,什么情况?

网友:
你用了两个lisence,删除后重新注册试一下。

网友(2013-01-20):
RL_ARM是怎么注册的 能否指导一二

网友(2013-06-06):
请问,如何注册RL-ARM?

网友A(2014-04-11):
注册Real-time OS即可!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A:
注册Real-time OS即可!

对的,这个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