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的调速方法?

楼主(2012-12-09):
初次接触变频器,看的是ATV71系列的变频器,我想实现5档位调速,20HZ/30HZ/40HZ/50HZ/80HZ

看了一下手册,好像要用预置速度的方法,但是不太清楚怎样控制,难道是,LI1-LI5的输入各接一个开关实现吗?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吗?

MODBUS通信的方法不能用。

网友A:
看手册,我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我没有碰到过。

谢谢,我可能说的不清楚,不考虑MODBUS通信的方法进行调速,想用简单的开关进行5个档位的调节,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接开关?

初次接触变频器,不懂啊

网友A:
初次接触变频器,不懂啊---------看手册

网友B:
使用多段速呀  通讯和开关量控制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接触变频器,不懂啊---------看手册

是不是这样的,使用预置速度的功能,输入自己设定好的速度,然后LI1-LI5的输入各接一个开关实现吗?想确认一下

LIN1-LIN5各对应控制5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多段速呀  通讯和开关量控制都能实现

谢了,
是不是这样的,使用预置速度的功能,输入自己设定好的速度,然后LI1-LI5的输入各接一个开关实现吗?想确认一下

LIN1-LIN5各对应控制5个档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
是不是这样的,使用预置速度的功能,输入自己设定好的速度,然后LI1-LI5的输入各接一个开关实现吗 ...

差不多,详细你看看手册,大多都是使用8421码来控制多段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详细你看看手册,大多都是使用8421码来控制多段速的

网友:
多段速吗,很简单的,设置为多段速模式,然后用外部端子切换,当然你也可以用通讯了,至于是不是modbus就看变频器支不支持了!

网友(2014-05-08):
参考参考

网友:
用模拟量输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