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H_Module最小系统发布

楼主(2012-12-10):
前期在FPGA板块发布了开源贴“EP3C5E144+FT232H+AL440B轻松搞定USB数据传输”后,受到了论坛朋友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此奉上低成本FT232H_Module最小系统,供大家使用。
由于FTDI公司的USB控制芯片开发及其使用的便捷特性,所以适合各种需要数据传输的平台集成,目前测试的基于Win7 32位操作系统,E8400 Core2处理器,2G内存,台式机,FT232H工作于Sync 245 FIFO模式,控制器为FPGA,速度如下:
平均读取速度(向PC机传输)约为: 48MBytes/Sec;
平均写入速度(PC机写设备)约为:38MBytes/Sec;

在设置上位机应用程序优先级为实时后,稳定的数据传输速率(程序运行的同时开启Quartus II编译大型工程,启动Matlab等等耗费CPU的程序,不打断数据传输视为稳定数据传输,此时数据没有丢失)
读:40MBytes/Sec;(45MBytes/Sec无法稳定,40~45之间未进行测试)
写:30MBytes/Sec;(35MBytes/Sec就无法稳定,30~35之间未进行测试)

该款FT232H芯片可以实现转422/232/485的功能,也可以设置成同步或者异步FIFO,设置成JTAG、SPI、I2C、Bit-Bang、FT1248等等工作模式
上模块原理图一份:
上芯片Datasheet一份:
其余资料都可以到FPGA板块找开源贴“EP3C5E144+FT232H+AL440B轻松搞定USB数据传输”下载。

板子预售价50元,邮费10元。三个工作日以后正式发布,有需要的朋友留言。
缺少几个器件,先上个图片。
扩展接口字符做的有点小,不太清楚。因为都是GPIO,在不同的模式下定义不同,所以不影响使用。
详情请关注淘宝店:威远高科

网友:
这个板子60一个吗,如果是,我预订一个

网友:
是LZ  taobao上卖260的板子吗

网友A:
如果总价60¥的话我也要一个!

网友:
USB转232 功能,波特率能上多高?
需要,如果能上115200*4   ,那么买几个,公司下载程序用。

网友B:
这芯片淘宝零售价20块钱左右一个,LZ打个板子把引脚接出来瞬间就翻三倍价格,不知道多出来的40块能不能买到完善的资料和例程,如果能的话还是比较值的.关注.

网友C:
6楼好歹也是 积分高达409的用户了
电工间卖东西,加个40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楼好歹也是 积分高达409的用户了
电工间卖东西,加个40都不行?

其实是30

网友E:
50,60都不贵。能接受,只有稳定可靠就可以,还有波特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淘宝零售价20块钱左右一个,LZ打个板子把引脚接出来瞬间就翻三倍价格,不知道多出来的40块能不能买到完 ...

我做东西也是芯片采购+邮费+制版+焊接+包装的,这东西价格是否合理大家自有公断。还有,邮费并不是我收的,如果有顾客愿意货到付款,没问题,邮费可以买家来付。还有一点,全网最低价的20元芯片我不敢用,相信在电子口混的人都清楚全新和散新的区别,或者是全新跟拆机件的区别。省点钱是小,丢了人品是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东西也是芯片采购+邮费+制版+焊接+包装的,这东西价格是否合理大家自有公断。还有,邮费并不是我收的 ...

LZ辛苦,几块钱无所谓,我就是想问问是不是这块
或者LZ能上图看看吗,没弄过USB,之前学C#的时候想弄上位机,无奈资料太少,如果是这个,我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辛苦,几块钱无所谓,我就是想问问是不是这块
或者LZ能上图看看吗,没弄过USB,之前学C#的时候想弄上位 ...

不是这个,这个50块钱买EP3C5E144C8的成本都不够。板子是这个,因为还有几个元件没有到位,所以之前没上图。

网友:
板子真的很值,可惜暂时用不上,帮顶一下

网友G:
这片子,digkey上价格都不高。
10片就能到3.7刀。
千颗采购价2.7刀。

不知别的渠道有没有希望到2.5刀以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片子,digkey上价格都不高。
10片就能到3.7刀。
千颗采购价2.7刀。

真相帝,digikey价格都不高,说明价格确实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60都不贵。能接受,只有稳定可靠就可以,还有波特率高一点。

这个可以有。
价格不是离谱就行。
主要是东西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相帝,digikey价格都不高,说明价格确实不高

网友:
顶楼主,做点好事不容易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主,问一下啥时候开卖?我到你淘宝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下啥时候开卖?我到你淘宝买几个。

如果不出意外,周三正式上架,否则周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出意外,周三正式上架,否则周四。

上面的帖子,我有咨询你波特率是多少?麻烦回一下。
以前在别处买了三个,只能上960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帖子,我有咨询你波特率是多少?麻烦回一下。
以前在别处买了三个,只能上9600.
谢谢。 ...

波特率我还没有测试,起码115200应该没问题吧。手册上面说可以支持到12MBand,我的调试工具上面最大到,265000,我在正式开卖之前测试一下,把参数发布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这个50块钱买EP3C5E144C8的成本都不够。板子是这个,因为还有几个元件没有到位,所以之前没上 ...

看来我天真不减当年,持续关注,等上架吧

网友B:
资料啊亲...例程啊亲...不然我不就自己打板子做了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片子,digkey上价格都不高。
10片就能到3.7刀。
千颗采购价2.7刀。

digkey才24啊 那不错 直接去digkey买就是了 淘宝确实不让人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啊亲...例程啊亲...不然我不就自己打板子做了乜?

这个确实没什么例程,给大家做调试工具或者是MCU的外部数据传输的。软件部分我开发出来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digkey才24啊 那不错 直接去digkey买就是了 淘宝确实不让人放心

它收美元,人民币能直接支付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帖子,我有咨询你波特率是多少?麻烦回一下。
以前在别处买了三个,只能上9600.
谢谢。 ...

路过看见,帮楼主顶一下

FT232波特率3M稳定一直在用,但是不知道是否有新片后缀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我还没有测试,起码115200应该没问题吧。手册上面说可以支持到12MBand,我的调试工具上面最大到,26 ...

谢谢。开卖前测试公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路过看见,帮楼主顶一下

FT232波特率3M稳定一直在用,但是不知道是否有新片后缀的区别 ...

谢。
波特率低,烧写程序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
波特率低,烧写程序太费时间。

原来用的什么USB转TTL芯片?一般的CH340和PL2023我都跑过115200的,挺稳定,你用的哪款?

网友K:
能否用FT2232H或FT4232H来制版,这样就有双路或四路UART可使用,这个系列芯片最大的亮点是MPSSE引擎,可参考  code.google.com/p/libmpsse  ,能够通过高速USB使PC和各种总线(I2C,SPI)的设备通讯,FT232H比FT2232H或FT4232H要新,增加FT1248协议,但是只有一个MPSSE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用FT2232H或FT4232H来制版,这样就有双路或四路UART可使用,这个系列芯片最大的亮点是MPSSE引擎,可参 ...

这个建议很好,我联系一下货源,确定以后尽快发布。另外多路UART是否有必要将RS232、RS485和RS422一起做到板子上?还是只提供核心板供用户扩展?板子的核心功能上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一提。

网友K:
我原先想买ftdi的这款 ww.ftdichip.com/Support/Documents/DataSheets/Modules/DS_UM232H-B.pdf ,连上运费要130.00多点,现在就等楼主的这款做出来,本土化后成本就是低啊。希望楼主能参考下,如果布局焊功方面不错,就买你的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的什么USB转TTL芯片?一般的CH340和PL2023我都跑过115200的,挺稳定,你用的哪款? ...

我希望能上230400及以上。

网友L:
还有,楼主这个板子上有EEPROM吗?
我需要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楼主这个板子上有EEPROM吗?
我需要EEPROM。

E2PROM有的,我不会做个没有E2PROM的东西来给大家提供不便,哈哈。一楼有原理图,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里有啊
FT2232H 核心板 USB2.0 高速数据采集 40MBYTE/S 开发非常方便     110.00
http://item.taobao.c ...

嗯,这个我之前看过。如果有需要,可以打板子提供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希望能上230400及以上。

这个得自己写个串口调试程序了,把协议和误码检测也加上,跑一个晚上看看。呵呵。手头的串口调试助手支持到256000,我跑了一下,挺欢实,没有误码。驱动程序下拉列表中可选的最高位921600,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应该可以设置的更高一些。

网友E:
最高到  921600  足以,对我来说。
开卖后,买几个。

网友N:
关注一下,这个还应该有一个电平兼容选择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高到  921600  足以,对我来说。
开卖后,买几个。

哈哈,这个速率得跑跑看,对于20CM的跳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注一下,这个还应该有一个电平兼容选择功能。谢谢。

目前板子只做到了USB转TTL,因为全部引脚都引出了,所以芯片的所有功能大家都可以利用。不知道你说的电平兼容选择是到哪个层次的?转化成RS232、422或者485电平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目前板子只做到了USB转TTL,因为全部引脚都引出了,所以芯片的所有功能大家都可以利用。不知道你说的电平 ...

例如:单片机是5V的,你这个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例如:单片机是5V的,你这个是3.3v的。

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考虑。对于FT232H这款芯片,IO引脚是5V兼容的。。如果出于保险起见,应该加个电平转换芯片,这个设计的时候确实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价60¥的话我也要一个!

FT232H_Module正式发布,可以到淘宝店铺“威远高科”查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订一个~

FT232H_Module正式发布,可以到淘宝店铺“威远高科”查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30

其实是三十都不到,打板子、阻容、E2PROM、晶振、焊接都是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天真不减当年,持续关注,等上架吧

FT232H_Module正式发布,可以到淘宝店铺“威远高科”查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原先想买ftdi的这款 ww.ftdichip.com/Support/Documents/DataSheets/Modules/DS_UM232H-B.pdf ,连上运费 ...

FT232H_Module正式发布,可以到淘宝店铺“威远高科”查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楼主这个板子上有EEPROM吗?
我需要EEPROM。

FT232H_Module正式发布,可以到淘宝店铺“威远高科”查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高到  921600  足以,对我来说。
开卖后,买几个。

这两天忙着焊接,波特率只是测到了256000,再往上得稍后测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考虑。对于FT232H这款芯片,IO引脚是5V兼容的。。如果出于保险起见,应该加个电平 ...

建议引出IO插针,用90°弯角的。方便接插。。。我自己后期diy的板子,基本都用弯角的插针,好处嘛,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引出IO插针,用90°弯角的。方便接插。。。我自己后期diy的板子,基本都用弯角的插针,好处嘛,你试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高到  921600  足以,对我来说。
开卖后,买几个。

我这里初步测试,921600没问题。烧写单片机你可以买一个先试试,确定能用再多弄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下lz

谢谢哈,现在正在搞上位机,通过USB转I2C、SPI、JTAG等等访问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啊亲...例程啊亲...不然我不就自己打板子做了乜?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么高的积分,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的。

网友:
拍了。。。等发货。周一能到就可以。。。

楼主:
还不赖,一位用户测试,用来烧写单片机,达到460800的波特率,还是可以再高的,感兴趣的客户可以继续挑战。极大缩短单片机烧写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赖,一位用户测试,用来烧写单片机,达到460800的波特率,还是可以再高的,感兴趣的客户可以继续挑战。 ...

扔个驱动吧,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个驱动吧,等待中。。。。。。

FT232H_Module全套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32H_Module全套资料:

好的。谢。。。。。。。。。
。。。

网友:
买了到手的同学,交个作业吧,说说使用情况,好给其他兄弟作为参考。

网友Q:
已到手 配合OpenOCD作为jtag下载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已到手 配合OpenOCD作为jtag下载器使用

速度怎么样?

网友L:
问一下楼主,支持什么样的IO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一下楼主,支持什么样的IO电平?

3.3V IO电平,但是兼容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Q:
已到手 配合OpenOCD作为jtag下载器使用

能否分享一下速度的等使用情况啊

网友R:
弄过来我自己焊接行不? 嘿嘿。。。另外提供使用方法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弄过来我自己焊接行不? 嘿嘿。。。另外提供使用方法木有?

自己DIY不是不可以,不过各种元件都给你包个一两个未免也太费劲了。并且调试不通怎么处理等等都是问题。这个低端版本目前只提供一些官方的资源,本来想写一些USB转I2C、SPI等的代码,结果最近项目比较重,没时间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淘宝。。。。

店铺:威远高科。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253131904

楼主:
首批焊接的11块FT232H_Module最小系统已经全部售出。因为十二月中旬以后一直忙于项目,因此没有抽出时间进行后续软件的开发和硬件配套的升级工作。在此,对那些支持和关注的朋友表示歉意。年假当中会抽出时间继续完善系统,硬件上扩展UART的232/485/422/TTL电平,JTAG、SPI、I2C等用于板子调试。同时拟出品FT2232H和FT4232的最小系统,不知是否有朋友感兴趣?
最近一个项目当中使用发现FT232H更适合小尺寸应用,这也是FTDI公司设计该产品的目标。但因为裁剪了一些功能,所以某些时候限制了使用范围。比如PWREN#和SUSPEND#信号的裁剪。

网友:
记号~这个把USB开发真正简单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批焊接的11块FT232H_Module最小系统已经全部售出。因为十二月中旬以后一直忙于项目,因此没有抽出时间进 ...

赶紧的出…

网友(2013-01-10):
引用 楼主:
首批焊接的11块FT232H_Module最小系统已经全部售出。因为十二月中旬以后一直忙于项目,因此没有抽出时间进 ...

销售情况不错。
建议继续加工一批出售,改版的话周期要长。

网友T:
我也要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要一套

有需要直接加我QQ吧,489628962.最近在忙项目,手头还有料。没时间焊接了。呵呵。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顶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2013-09-13):
引用 楼主:
有需要直接加我QQ吧,489628962.最近在忙项目,手头还有料。没时间焊接了。呵呵。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积分那么低 看来肯定没啥能力哈啊哈哈

网友U:
lz  淘宝的FT2232的板子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lz  淘宝的FT2232的板子还有吗?

带FPGA的有

网友:
没带fpga的还有吗

网友(2013-12-29):
一直把FT232当USB转串口用!!
原来还能这样。。

网友(2021-03-01):
一直把FT232当USB转串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