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DM9000板,准备上STM32+DM9000+LWIP

楼主(2012-12-10):
DM9000步线问题挺多的,系统稳定要考虑差分等长之类的,参数也挺重要
步线差的板也可以读ID,但ping不通,改板之后目前已能ping通了,程序写得比较乱,后续整理好后再发上来,
先上电路图

板子实物图

楼主:
DM9000+HR911105经典组合

网友A:
看样子,还可以缩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可以缩小一点。

右边是可以再小一点,不过稳定更重要了

网友B:
这个样子的板,淘宝上不是一大把?

网友C:
楼主,你好,能详细讲讲,这个查分等长是指的,从DM9000到HR911105,还是从DM9000到那个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的板,淘宝上不是一大把?

是有很多,但没有这么便宜,布局这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详细讲讲,这个查分等长是指的,从DM9000到HR911105,还是从DM9000到那个排针 ...

板子没怎么等长, 主要是弄了差分,RX和TX官脚的布线,你看DM9000的布线指南就知道了

楼主:
接在STM32上的效果:

网友(2013-06-30):
程序呢,怎么没有啊,好像板子的光盘里也没有!

网友:
有百为板,却不知还有一个扩展板!!

网友D:
这个顶下楼主  原理图我借鉴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顶下楼主  原理图我借鉴了 谢了

用于做非开发板类产品没问题,但若是用来做开发板或同类型产品,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坛里有前车之鉴,请慎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做非开发板类产品没问题,但若是用来做开发板或同类型产品,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虽然没什么 ...

嗯  我们是做工控的呢

网友E(2013-10-08):
请问您  如果我使用DM900032位数据总线  那么读地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  如果我使用DM900032位数据总线  那么读地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32位? ...

这个芯片最多就16位,哪来的32位。

网友:
DM9000可以设置为一次读取32位呀?  可能dm9000aep 不行吧

网友:
有程序能参考吗?

网友F(2013-11-13):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者选用SMSC LAN9221之类的。
在稳定性及可用性方面比台系芯片强很多。并且相应的软件资源更丰富.

做出来的产品  4KV 静电干扰测试,台系芯片抗静电性能与美系芯片性能比较?
不插网线,系统加电启动完成后,再插网线,看是否能正常连接,反复插拔网线,看看哪一家芯片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

工控产品选美系的绝对是节约成本,减少系统维护成本。

网友:
不错啊,等着楼主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 ...

请问  SMSC的芯片LAN9218 在官网上没找到 编程指南  请问如何做驱动? (我用FPGA控制)

网友G:
最佳设计是 4块钱的stm8 加17块钱的w5100 速度快 稳定 可靠

网友:
这个我们也在用,走线和地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佳设计是 4块钱的stm8 加17块钱的w5100 速度快 稳定 可靠

17块钱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佳设计是 4块钱的stm8 加17块钱的w5100 速度快 稳定 可靠

4块STM8 + 10块 KSZ8851SNL

W5100 17块太贵了吧,调价格12块比较正常。 新推出的W5500貌似不错。之前的W5100发热不推荐。

DM9xxxx 芯片BUG太多。

网友: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某些台系芯片D-M-NINE-K在系统上电启动之后再插网线无法LINK这种低级bug要小心。

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

楼主(2014-05-14):
STM32+DM9000+LWIP 新源码已经弄好了,购买了模块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H:
DM9000布线真心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DM9000布线真心没难度。。。

步线差也可以跑,只是不稳定而已。有客户买了别人的,然后跟我们的对比,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步线差也可以跑,只是不稳定而已。有客户买了别人的,然后跟我们的对比,差别就出来了 ...

网上好多不光不走查分,等长都不管,100M这么随意可能还能凑合用,1000M肯定问题多多。走查分,等长,1000M页基本都没问题。

楼主(2014-06-26):
引用 网友H:
网上好多不光不走查分,等长都不管,100M这么随意可能还能凑合用,1000M肯定问题多多。走查分,等长,100 ...

不走差分也可以跑,只是可能没那么稳定而已。

网友I:
就百兆而已,我一向都是随意走线的,没特别去等长,真没发现有啥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走差分也可以跑,只是可能没那么稳定而已。

不走查分可能会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百兆而已,我一向都是随意走线的,没特别去等长,真没发现有啥不稳定的 ...

也要注意的,之前试过不走差分的,线走得很弯,也可以读ID,但是ping不通

网友J:
你好,购买你开发DM9000模块有有提供源代码吗?我参考开发板画的电路现在读ID正常,就是PING不通,还有一执行Seng_to()函数就死机,不知道哪里溢出了,还是硬件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购买你开发DM9000模块有有提供源代码吗?我参考开发板画的电路现在读ID正常,就是PING不通,还有一执 ...

有提供源码的,具体可以淘宝联系

网友K(2015-01-24):
楼主这,只要原理图,还以为教大家学差分布线,有PCB、程序了,原来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只要原理图,还以为教大家学差分布线,有PCB、程序了,原来什么都没有 ...

请交学费!

网友:
只可惜我已经换方案了,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这个硬件方案 能做到网络速度最大是多少?能否传视频

网友(2020-10-19):
怎么联系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