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晶振不起振 JTAG无法连接

楼主(2012-12-10):
    小弟自制了一块PCB板,LPC1788+EP3C40+CY7C68013,裸板,因为是读研以来第一块板,经验不足,LPC1788上的12M无源晶振木有起振,我开打Keil,连接ULink用JTAG也检测设备,大概十次能检测到一次的样子,无法下载程序。我检查了复位电路,木有问题。然后看引脚有木有虚焊,也木有。但是就是晶振不起振,JTAG连不上。
    换了好几个晶振,晶振的负载电容22p,换过10p,15p,18p,20p,22p,30p,33p,都不行,并联1M电阻的方法我也试过了没用。换20p,22p的时候,晶振的其中一个引脚,有幅值大约0.15V的波形,频率在1M~12M之间浮动,另一个引脚没有波形,好奇怪。旁边的RTC晶振,32K的那个,貌似能起振,我一时手贱把RTC晶振上的电容焊下来换个新的电容上去,我擦也停振了,屌丝默泪。
    不过按照道理,我的是.裸.片,里面木有程序,应该会启用LPC1788内部的IRC晶振,但是为什么JTAG检测不到呢?  难道是我的JTAG也画错了?  我又检查JTAG电路,改了又改,和师兄改成一样的,没用,和开发板改成一样的,也没用,最后和DataSheet上标准改成一样的,也是同样的情况,总是我开始说的,十次大概能检测到一次的样子,Keil里的那个Clock选项,从5KHz~10MHz,我都试过了。
    在前天晚上,我开始用ISP方式,因为我的板板上木有集成232的接头,只是引出了TXD,RXD的插针,所有外接了一个MAX3232模块,把P2.10接地,进入了ISP模式,苦逼的我,把波特率降到最低,用ISP都擦不掉,老是提示我错误啥的,ID也读不到,天理何在。
    我抬头仰望星空,眼角滑下一滴热翔,除了ARM芯片,相关的差不多都换啦,肿么是这样子的结局~求大哥大姐们帮帮我吧。

网友A:
敢问,你确定你的晶振不起振吗
示波器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你确定你的晶振不起振吗
示波器看到的?

是啊,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示波器看的。

我前前后后也画了好几版了,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都不是晶振不起振的问题,你说的情况和我都遇到很多次了
给你总结一下:
虚焊的问题(包括使用助焊剂没有清洁干净),比如:有的电源引脚没有供电接地等等,还有模拟电什么的
JTAG接口布线的时候距离芯片太远,上啦电阻驱动不足等等
晶振质量问题,至于匹配电容是重要,不过即使没有电容也会正常起振的,所以可以不用怀疑这个了,曾经我也在这里纠结,呵呵
…… ……
以上都是建立在在你线路没有问题的基础上说的,如果线路有为题我也没有办法

至于ISP,也怀疑你的连接的正确性,真的,有个朋友用我的板子自己的焊接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可以花时间搭一个ISP自动下载的电路试试,  其实先P2.10拉低,再复位就进入了……除非你买的IC有问题

昨夜没有睡好,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希望能帮到你

再不行我出你一块空PCB,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也画了好几版了,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都不是晶振不起振的问题,你说的情况和我都遇到很多次 ...

大哥,裸板的晶振也会起振吗?  我现在应该检查哪些地方?   还是说重新换一块1788?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LPC1788一点也不挑晶振,我做的LPC1788的板子,随便一个晶振都OK.所以建议楼主找其他问题,不要纠结晶振,,

除非,楼主的芯片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裸板的晶振也会起振吗?  我现在应该检查哪些地方?   还是说重新换一块1788? ...

不会起振,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没有配置的时候使用的是内部的,所以你测量不到很正常
刚才也给你说了
在板子和IC没有问题  的情况下,不要怀疑晶振的问题,去看看焊接的问题,我这出现的多是这个,还有就是IC的JTAG到你仿真器的距离缩短试试,换个很短的排线
即使没有晶振也能ISP的

网友:
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绝对是板子画得有问题,还有就是你试着把JTAG口的速度慢慢的往下降来试。一般是电源不对齐也会产生这类问题,电源后到,复位时间过短。去偶效果太差。电源不稳,纹波太大,GND电平过高等等。

网友B:
芯片问题,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问题,正解

给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起振,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没有配置的时候使用的是内部的,所以你测量不到很正常
刚才也给你说了

请问,哪些管脚的虚焊会导致这个这个问题?  我该从哪里开始检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些管脚的虚焊会导致这个这个问题?  我该从哪里开始检查起?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也没有去一个测量,200多脚测起来太坑爹了,不过关键的电源脚虚焊会的,比如有次我忘记把AVdd的LC滤波部分焊接了,发现就异常,
反正我前前后后焊接了10来块了,大都是焊接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你的电路和布线以及芯片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怀疑是晶振不起振,可以随便搞一个有源的试试,或者使用ISP,这个不需要外部晶振的。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也自制了一个LPC1788反,结果也是死活连不上,后来才发现LPC1788的1号脚,注意,LPC1788四周都有四个点,很难区分一号脚在哪里,按照手册里标注的文字找一号脚是错的
楼主自己看看看,一号脚那个点是沉下去的,和其它3个点不一样,
芯片转90度焊接即可

网友C:
楼主还是先看看能不能下载程序,可以把晶振去掉,试试下载,看jtag能不能找到芯片吧

网友D:
芯片焊接方向反了,我就干过。以前都是公司的小姑娘焊接,人走了,灯光暗,自己焊接就焊接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看看能不能下载程序,可以把晶振去掉,试试下载,看jtag能不能找到芯片吧 ...

试了,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焊接方向反了,我就干过。以前都是公司的小姑娘焊接,人走了,灯光暗,自己焊接就焊接错方向了。 ...

焊接反?    我是把芯片上那个凹下去的点当做1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能。。。

用示波器看看复位管脚的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E:
果断换芯片

网友:
LPC1788内部有内部晶振,只要JTAG电路没错,就应该可以调试,一个建议是否芯片问题,领个建议检查下调试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也没有去一个测量,200多脚测起来太坑爹了,不过关键的电源脚虚焊会的,比如有次我忘 ...

我也遇到过,没把芯片的AVCC焊接上导致晶振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断换芯片

网友F:
还没解决?
仿真器给过来的电是5V
你是不是直接挂到板子上的3.3里了
看你JATG接口是这么画的
把你芯片干废了吧

貌似是NGA的基友?

网友:
楼主,你贴原理图,用处不大,建议你贴pCB上来看看,晶振问题,不仅要看原理图,还得看PCB.

楼主:
哥哥们,问题在前段时间已经解决,还是用ISP方式,可能上几次我用自制的Max3232模块接上杜邦线连接板子,可能有信号干扰还是啥的。。。后来换了一块232模块,就好了。。。。。擦除几次后,可以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解决?
仿真器给过来的电是5V
你是不是直接挂到板子上的3.3里了

3Q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3-10-17):
引用 楼主:
3Q   问题已解决。

请问你的Jtag可以下载了吗?晶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遇到类似困扰。

网友:
你确定你的晶振不起振吗?

网友:
调试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请讲方法说说!

网友(2014-06-12):
我的LCP1788也是晶振不起振,3.3V的线都接好了,还能通过J-LING下载程序(程序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运行过)。可就是死在等待晶振稳定那个while函数中。示波器上看不到频率,电压几乎为零,偶尔有个起伏的过程,没见有频率。外挂12M晶振 15pf的电容和1M欧的电阻(10M欧也试过了)就是不行。不过别的板子是没问题的,我也怀疑自己的PCB出问题,但电源的连接线都连接好,我一条条去对了,也测量过了电压。

网友:
现在发现即使换到内部的晶振,芯片也不工作。我把没有用到的都连接到参考地,是不是有些脚控制了芯片从而引起了芯片不工作?我看LPC也没这样的管脚。不过RTC振荡频率是有的。真是奇怪,

网友:
P2.10,复位的时候,这个管脚是低电平,就进入ISP模式。不过ISP模式下,JTAG仍然是可以连接的。除非是在正常模式下程序禁止了JTAG。

网友:
纠结了我一个月的类似问题,原因是我买到的芯片是工程芯片,一批5片焊上,全部不能JTAG。后买了2片新的,换上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