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码是怎么生成的?视频加密与解密技术谁了解?

楼主(2012-12-10):
朋友在网上买的一款视频教程,必须要用机器注册码才能播放,有谁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我的电脑生成的机器码是:329d8bc5b2-cdea19209b-0000000000
他给我的注册码是:893a9564d755b473f0339363d155b074f5339066d750b175f0369367a05bbb03863be215a521c3028235e76da026bb758733e264a255c376f3369666d654b57889319067ad22b476f0469664d621b571f5339566d750b472f0329666d655b57389349062ad52e276d3679a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要上看雪去问问了, 最好说明白是那款录制软件, 可能有破解的;
如果是单向算法的话(这个可能性较高), 那么程序里肯定有一个点是比较生成后的注册码, 爆破掉就行了
也有可能是可逆算法, 从注册码里再解出个密钥和机器码, 进行比对, 或者拿这个密钥去解密视频数据.

另外, 像这种视频教程, 看里面封装的是专用格式还是通用的格式, 然后看有没有加密压缩, 能否直接提取出视频.

说的比较简单, 实际上水很深....

网友A:
如果有正确的机器码和注册码应该比较好解决,至少你可以用内存修改工具把你的机器码改成和这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正确的机器码和注册码应该比较好解决,至少你可以用内存修改工具把你的机器码改成和这个一样的{:lol: ...

能改吗?怎么改呀?

网友B: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 韦东shan 的视频,这个解密技术新,难破.用虚拟机的机器码去申请,然后翻录吧.等楼主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 韦东shan 的视频,这个解密技术新,难破.用虚拟机的机器码去申请,然后翻录吧.等楼主视频. ...

这个是一款管道设计教程的视频。

网友A:
是这个文件吗? 可以用winhex直接修改内存把机器码改成跟你机器一样的,然后用那个注册码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文件吗? 可以用winhex直接修改内存把机器码改成跟你机器一样的,然后用那个注册码就可以看了 ...

呵呵,好像是呀!
我下个文件试试!

楼主:
这个软件好像不太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