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直疑惑的一个问题,关于减速器的

楼主(2012-12-10):
比如一个电机A没减速器,最高工作在24V,功率500W,速度1000r/min,经过计算其最大输出扭矩为4.8Nm
加上减速器后,令电机B,如5:1,速度为200r/min,经过计算其最大输出扭矩为24Nm

如果现在负载为10Nm,那么为了保持匀速,那么电机B会降低压降,是输出为10Nm,那么电机A呢?会牺牲速度获取扭矩吧?那加减速器意义何在?是效率的问题么?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加减速器的意义所在。

网友:
电机A将可能无法启动。
电机B不会降低压降---电流将不会达到额定电流。

网友:
一般来说,电机的电压对应转速,电流对应扭矩

网友:
闭环可稳速

网友(2013-10-21):
在我选择电机的那个帖子里面有为什么需要减速器的原因。

网友:
增加扭矩,所以进行齿轮减速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你说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