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滤波电路

楼主(2012-12-10):
低通滤波器的电压输出公式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一般的电阻的串并联的分压那种算法·····如果是特征频率的时候,不是应该将容抗是为R么···那样子分压不就0.5Vin么····我好挫···

网友A:
因为容抗Xc是在复数的虚部,和R相加后要取模才是总阻抗,所以分母是|R + j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容抗Xc是在复数的虚部,和R相加后要取模才是总阻抗,所以分母是|R + jXc|。 ...

非常感谢!

网友:
狐狸可真是高人,基础扎实,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