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卡

楼主(2012-12-10):
之前一直调试SD卡,没有问题,今天突然调不通了,复位成功后,发送CMD1激活命令后一直返回0x01,而且查到电脑上,电脑也没有反应,请问大家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卡被你搞坏了 应该是什么数据被你破坏了吧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被你搞坏了 应该是什么数据被你破坏了吧 我猜的

不是吧,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网友B:
CMD1是reserved
SD Identification中CMD0后面也不是发送CMD1
好好看看SD Card Specificati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1是reserved
SD Identification中CMD0后面也不是发送CMD1
好好看看SD Card Specification吧 ...

您好 能不能给我份SD Card Specification 我之前都是这样初始化激活SD卡的 谢谢 67247357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不能给我份SD Card Specification 我之前都是这样初始化激活SD卡的 谢谢  ...

SD Card Specfication官方下载网址: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pls/simplified_spe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