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6.3+j-link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
我的开发板上的控制器是lpc1766也是属于cortex-m3核的芯片
在这个控制器和用iar方面我绝对是个新手,第一次用这款芯片,和第一次使用这个IDE。
首先我想实现仿真和下载
但是问题不断..........
首先我使用的j-link软件版本是j-link v4.28,j-link固件版本好像是v8.
我再IAR中新建了一个工程:工程只有一个源文件:main.c,其它什么的bootloader都没有
内容只是:输出hello wolrd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
     return 0;
}

然后,我就设置工程的选项,Device是选择:NXP LPC1766,Debuger是选择RDI,RDI选择正确的JLinkRDI.dl的路径
设置好之后再IAR菜单栏多出了一个"RDI",点击RDI--Configure,但是发现里面的“Enable flash programming”里面竟然找不到nxp lpc1766的,不过这个选项好像和仿真没关系
回到IAR我直接点击debug,但是没有下载的那个按钮
出现:CPUReadProc CPU:Unsupported register:Bit 19,Mode 0xff

问题1:上面是哪里出现问题?j-link软件版本低?固件版本问题?还是板的硬件问题?还是?

问题2:我的工程,没有bootloader相关的代码,是否可以仿真,只是来说可以进入debug界面?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