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总线远距离通信扩展 - 德州仪器文档

楼主(2012-12-10):
最近研究怎么通过SPI口扩展IO,找到了这篇文档,感觉不错,写的很详细,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呵呵,居然是先转成485信号传输
那还不如直接用485来传

楼主:
这里的422只是举了个例子,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差分信号比如LVDS来传输.这里主要讲的是SPI信号如何远距离传输还能保证时钟数据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居然是先转成485信号传输
那还不如直接用485来传

SPI和485没有什么关系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和485没有什么关系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嗯,虽然不是同一个层的
但是一般说到485都是用串口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虽然不是同一个层的
但是一般说到485都是用串口来实现的

惯性思维,不好。。

楼主:
看来我得换副图片了,大家根本就没看里面最关键的内容,倒是盯住422了.

网友:
文章只是针对了非平衡信号的远距离传输时所遇到的干扰性提供了一个系统级的设计思路, 就是非平衡信号转换成平衡(差分)信号
作者只是以RS422作为众多差分信号的代表

网友:
把单端信号变成差分信号传输是不错

就是多路差分信号转换芯片加上隔离,价格不菲

网友:
謝謝灰太狼的貢獻~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考虑总线的延时造成不同从端的数据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考虑总线的延时造成不同从端的数据冲突?

不是,不是从端数据冲突,而是主端接收从机数据时由于总线延时造成接收器采样点偏差使得接收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从端数据冲突,而是主端接收从机数据时由于总线延时造成接收器采样点偏差使得接收出错. ...

片选的延时也要考虑,会出现同时选中两个从机的时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选的延时也要考虑,会出现同时选中两个从机的时候的 。

不需要片选信号,从机永远有效,用菊花链方式连接,如果带片选信号你就没办法无限扩展输入输出端口了。

网友C:
我用 mlvds通信,20米,50M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mlvds通信,20米,50M波特率

你用的MLVDS收发器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