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经高手指点解决了quartus输入汉字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2-12-10):
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件事吧,今天高手指点了一下,说是文件格式问题,quartus存储的代码文件肯定不是utf-8的。接下来我用ultraedit打开这些文件,另存为utf-8格式,再用quartus打开编辑,就可以显示汉字并且还能输入汉字了

这个帖子虽短,意义重大,版主给多加几分吧。

楼主:
怎么也没个回复的

网友:
回复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
Qt也是,中文不行就把格式换成UTF8

网友:
没怎么看懂  quartus不能输入中文有时候还是感觉不爽

网友:
也没怎么看懂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在quartus中输入汉字,而不是将注释写到笔记本,在粘贴回去。

网友A:
懂了,原来使用的是第三方的编辑工具,还以为直接在quartus中可以输入中文呢。貌似quartus 11中可以直接输入中文。

网友:
quartus 11可以直接中文啊,难道12又不可以了

楼主:
quartus 11 和quartus12 安装好之后应该是不能支持中文输入的,至少我 朋友装的都不能。

用UE打开源代码文件,再另存为utf8格式,再用quartus打开就能在quartus里输入中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原来使用的是第三方的编辑工具,还以为直接在quartus中可以输入中文呢。貌似quartus 11中可以直接输 ...

老大,你还是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quartus 11 和quartus12 安装好之后应该是不能支持中文输入的,至少我 朋友装的都不能。

用UE打开源代码文 ...

我这11.1官方下载的,可以直接输入中文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quartus 11 和quartus12 安装好之后应该是不能支持中文输入的,至少我 朋友装的都不能。

用UE打开源代码文 ...

这样整好麻烦啊,有时候直接英文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整好麻烦啊,有时候直接英文注释

哈哈,其实一点都不麻烦,只是用ue打开一下,一辈子受用。
不过我以前有时用英文写的后来自己看不懂了,只好都用拼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一点都不麻烦,只是用ue打开一下,一辈子受用。
不过我以前有时用英文写的后来自己看不懂了, ...

同感啊,有的英文懒得查字典,不会的就用拼音,时间长了,确实有的也看不懂了 ,呵呵,下边我试试,看好用不。你说的那个ue没用过,可不可以截个图啥的,帮忙入下们呢?截几个重要的就行。

网友:
您能不能把您的软件上传一下啊,我在网上下载了两个,都不能用 啊,另存为没有上面截图的utf-8格式啊。

楼主:
ultraedit 网上一大堆啊,

网友B:
本论坛的某大神也发过类似的帖子,用的第三方软件是Notepad++,本人表示十分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的某大神也发过类似的帖子,用的第三方软件是Notepad++,本人表示十分好用

能不能大致说下处理流程,我下载了,然后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大致说下处理流程,我下载了,然后那?

TOOLS-->OPTIONS-->text editor 然后就是这个界面了,根据你的安装路径,选择外编辑器就OK了

网友:
Q10.0以上不都可以输汉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OPTIONS-->text editor 然后就是这个界面了,根据你的安装路径,选择外编辑器就OK了 ...

比如你项目文件有3个: A.VHD,B.VHD,C.VHD,那你就用UE把它们打开,然后保存为utf-8的格式,就可以了,不要配什么外部编辑器,直接quartus里用。难道我说的那么难懂吗?自己照我说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OLS-->OPTIONS-->text editor 然后就是这个界面了,根据你的安装路径,选择外编辑器就OK了 ...

哦哦·,谢谢。

网友:
太累了吧~這年頭還有軟件不會自動判斷檔案格式

网友:
帖子虽小   意义重大啊!!

网友:
确实不错,我以前都是用notepad++编辑的。

网友:
我用的是quartus II 9.1,能输入中文,不知有没有必要用12版本的?

网友:
多麻烦,直接英文注释还能练练英语

网友:
解决问题,意义重大啊!!
多谢!

网友:
不能输入汉字指的是汉字注释还是汉字目录呢?

网友(2013-01-10):
试了下,处理后显示正常了,一编辑就又不行了。

网友:
真要如此,多谢楼主哦

网友:
编辑器首选si,不过不懂FPGA

网友:
正好可以让自己练下英语

网友(2013-06-07):
我试了,不好使,原来的汉字都成乱码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11-03):
确实是编码问题,楼主细心啊,这都发现了。顶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第三方编辑器coding的、

网友(2014-05-07):
quartus中文注释 Mark

网友:
quartus  II是那个版本的???还是每一个都可以的

网友(2015-01-03):
刚刚试过,确实如此,感谢楼主!!

网友:
不是很常用到,不过顶一下

网友:
一般不用直接输入的方式   如果需要间接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