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轮到我问电脑问题了,内存带宽,呼叫咕哥,紧急求...

楼主(2012-12-10):
求一个能最大限度提高内存带宽的方案,暂时只考虑单CPU的。

先描述下我的难处吧。
ivy的的cpu,比如是i7 3770的,双通道的内存。
ivy的cpu, 比如i7 3820,四通道内存的。

1、现在我的要求是内存带宽足够高,cpu越高越好,价格暂时不考虑。
2、操作系统只能是x32的XP,没有选择,内存只有3G左右也不要紧,只求cpu快,内存带宽大。

如果我选择X79平台的 i7 3820,然后我只能选择2-4G的DDR3@1600或者更高的内存,我不知道买不到。

问题就来啦,我只能认识3G+的内存,如果我用1G×4的DDR3@1333,我能获得的带宽是1333×4×64/8=42G的带宽。
如果我用2G×4@1333的内存,是不是也能达到42G的带宽。只是我能认识3G+的内存,是不是内存带宽也一样大?

这个概念我有点模糊,求拍醒!

紧急求助,描述不清,请各位海涵!

网友A:
内存带宽不影响,3G限制打个补丁就是了,或者用server版的系统。
另外要注意可能有的主板4通道模式不能跑1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带宽不影响,3G限制打个补丁就是了,或者用server版的系统。
另外要注意可能有的主板4通道模式不能跑16 ...

谢谢咕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没?

这个问题我清楚啦,可以推荐型号么?
对价格没什么要求,速度快,稳定就行,内存只能认出3G也不是很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带宽不影响,3G限制打个补丁就是了,或者用server版的系统。
另外要注意可能有的主板4通道模式不能跑16 ...

如果我可以使用32位的2003的话,其实我也可以用到4G以上的内存,对吧?
XP的3G补丁,我好像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A:
型号就没办法推荐了,我的是Sandy Bridge,没用过Ivy Bridge。
单个32位应用程序只能看到4G地址空间,其中约1.25G被系统和IO占据,剩下3.75G可用,就算server版也不例外,只是不同应用可以用完所有物理内存。
不过Windows允许应用自己管理物理地址映射,所以特殊设计的应用可以用到超过3G的内存,当然效率就稍低了。
比较好奇你跑的是什么应用,内存3G都够用,但又需要42G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就没办法推荐了,我的是Sandy Bridge,没用过Ivy Bridge。
单个32位应用程序只能看到4G地址空间,其中 ...

机器视觉,需要高速处理海量的图像数据,如果是正确的数据,直接扔掉不保存。

每秒至少需要处理400MB的数据,如果是4G的带宽的话,光拷贝一次1/10的时间就没啦。。

网友:
系统瓶颈在那里摆着,最新的硬件对XP系统的支持越来越差了,根据我的测试感受,965芯片是对XP支持最优秀的芯片系列。配上45NM的T系列处理器绝对飞快。还有那些可以让显示4GB内存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