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联合定义后运算出错!

楼主(2012-12-10):
本想验证下BCD转HEX程序正确性结果计算出错了,难不成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各位大大帮忙测试下!
void main()
{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a;
unsigned char c[3];
}abc;
unsigned long int b,d,e,f,h,j,k;
unsigned char w;
abc.a=0x87654321;
b=((abc.c[0]>>4)*100000)+((abc.c[0]&0x0f)*10000)+((abc.c[1]>>4)*1000)+((abc.c[1]&0x0f)*100)+((abc.c[2]>>4)*10)+(abc.c[2]&0x0f);

e=(abc.c[0]&0x0f)*10000;

/*
b=((abc.c[0]>>4)*100000)+((abc.c[1]>>4)*1000)+((abc.c[1]&0x0f)*100)+((abc.c[2]>>4)*10)+(abc.c[2]&0x0f);
d=abc.c[0]&0x0f;
d*=10000;
b+=d;
*/
while(1);
}
b和e的结果错了,但采用
/*
b=((abc.c[0]>>4)*100000)+((abc.c[1]>>4)*1000)+((abc.c[1]&0x0f)*100)+((abc.c[2]>>4)*10)+(abc.c[2]&0x0f);
d=abc.c[0]&0x0f;
d*=10000;
b+=d;
*/
运算下来结果就对了!
***********************************************************************分下*************************
上面我可能说的有些乱
简单讲就是KEIL中

unsingned long int e;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a;
unsigned char c[3];
}abc;

e=(abc.c[0]&0x0f)*10000;

在KEIL以上代码后运算出来的结果是错的!
********************************************************************把程序再简化下*******************************************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w,y;
unsigned long int b,d,e,f,h,j,k;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a;
unsigned char c[3];
}abc;
abc.a=0x87654321;

w=abc.c[0];                         //运行到这里 c[0]=0x80;

b=(abc.c[0]&0x0f)*10000;   //运行到这里正确的结果应该 b=70000;可结果b=0x1170=4464;

e=abc.c[0]&0x0f;                //把上行程序分化运算
e*=10000;                        //e=70000;结果就正确了

//以下废话
if(b==e)
{
y=1;
}
else
{
y=2;
}
while(1);
}
在两台电脑上跑结果是一样的 keil  V4.00A版本  C51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懂你的程序,抱歉了,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懂你的程序,抱歉了,帮不了。

就是把 BCD码:876543 转成 HEX码=0XD5FFF;
但用KEIL运算后就值出错了!

e=(abc.c[0]&0x0f)*10000;
实际= e=(0x80&0x0f)*10000;=7*10000;=70000;
但实际通过KEIL运行下来 e=0x1170=4464;(问题就是这个运算结果出错了)

网友:
绝对不是keil的问题,你的程序的逻辑问题,你能告诉我c[0] ~ c[3]分别对应什么吗,你的处理器是大端还是小端?

网友B:
876543 本来就和0XD5FFF等同,不知LZ想要怎么转换?
要字符串可以:sprintf(buff,"0x%ulX",ulData);

网友:
应该是大小端的问题,最好看下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876543 本来就和0XD5FFF等同,不知LZ想要怎么转换?
要字符串可以:sprintf(buff,"0x%ulX",ulData); ...

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b=(abc.c[0]&0x0f)*10000;

e=abc.c[0]&0x0f;
e*=10000;

这两个运行下来结果应该一样的,但是跑下来结果是不一样的,自己跑下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b=(abc.c[0]&0x0f)*10000;

这个问题不难,改成b=(abc.c[0]&0x0f)*10000L;即可,就是因为数值默认为int,运算结果超过其表示范围溢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改成b=(abc.c[0]&0x0f)*10000L;即可,就是因为数值默认为int,运算结果超过其表示范围溢出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