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 编译msp430怎样知道使用了多少RAM和flash

楼主(2012-12-10):
ccs V5 编译msp430怎样知道使用了多少RAM和flash

楼主:
顶一下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在编译的log里面,点右键,里面有个选项,默认是“warning”, 改成all,就能看到所有的编译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的log里面,点右键,里面有个选项,默认是“warning”, 改成all,就能看到所有的编译结果了 ...

能具体一点吗?
你说的log是不是Console啊,右键没有这样的选项。

网友:
哦,你说的是ccs v5,我看错了,以为是iar,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