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L封装开始免费申请样片

楼主(2012-12-10):
LGT8F08A SOP8L 封装开始免费申请样片。

可以通过官网www.lgtic.com

或者加QQ236703627(注明LGT SOP8样品)申请。

网友:
沙发,难道邮购部没上货。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性质的片子?工程样品还是正式版的?

网友:
样片申请要啥条件啊,    最多几片? 包邮不

网友:
就是想个人玩玩,也不开发什么项目,能申请吗?或者买几片也行。

网友:
怎样申请啊,可以有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性质的片子?工程样品还是正式版的?

同问?还是以前24脚改成小封装IC?

网友:
8脚还有晶振接口!!

stm8l101  20个脚都没舍得给咱留个晶振接口……

网友B:
8脚的就要出来了,等上架

网友:
8kflash 512ram ?

楼主:
还是8KB Flash,512B SRAM,可以免费申请5PCS样品,邮费到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8KB Flash,512B SRAM,可以免费申请5PCS样品,邮费到付。

电压范围变窄了

网友:
等邮购部上架!

网友:
这个正需要,请问这个版本的ADC的输入阻抗有没有调整为高阻?

网友:
比较器、PWM、AD都齐了,放一批到邮购部,方便大家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
,,,就是引脚和 tiny不同阿,

网友C:
stc 104e 的资源是没法比了
同问adc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 104e 的资源是没法比了
同问adc输入阻抗

还是一样的阻抗,20K

网友:
剛看官網, 沒有地方選 SOP8L, 只有28 等....
請問是開通了嗎

网友:
认真看了,很遗憾,只有1个Timer1的PWM口输出,另外的全部阉割了,想办法再弄个方波输出都没看出哪个口可以用,再次擦肩而过.......................

网友:
有没有SOT-23-6封装的?

网友:
怎么申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报价是人民币1.6。

如果有量可以谈。

你好,我已经拿到样片,但是看了SOP8L封装的手册上关于ISP下载线连接示意图中,2脚作为VCC使用,我有个疑问,2脚作为VCC使用时,此端口的其他功能(如ADC)还能实现吗?

楼主:
ISP的烧录方式是机器烧录ic,烧好后才拿去贴片的,如果一定要在板烧录就要考虑实际使用情况了。

网友:
核心应该还是SSOP28的吧。看了这个以后我发现连VCC脚都木有……

网友:
等邮购部上架,或等淘宝上架,买一批玩玩

网友:
SOP8封装的片子在线编程存在问题,正如《logicgreen》在26楼所说,它是烧录好才装机的,看来不适合业余玩家

网友:
在一个制作中本来准备使用SOP8的片子,于是申请了SSOP24和SOP8的样片,由于SOP8封装的芯片在线编程不方便,准备放弃,改天测试SSOP24封装芯片,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希望邮购部可以上架LQFP32封装的LGT芯片

网友:
这个厉害,VCC都能复用
TXD,RXD在一个PIN上,厉害。

有没有LOGO的芯片,就可以用作“加密”--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的就要出来了,等上架

你怎么在

网友:
有没有考虑支援校园客户呢……

网友D:
外行诚心请教:
VCC是如何复用的?
是不是类似于电力线通信?
或者电话线,又供电又跑信号?

网友:
怎么还没上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行诚心请教:
VCC是如何复用的?
是不是类似于电力线通信?

是靠IO上的保护二极管到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靠IO上的保护二极管到灌的……

很强大
等着看别人怎么玩出花样

网友:
标记,有时间再玩吧!

网友(2013-01-20):
可以把GND做在肚皮底下的热焊盘,又多一个IO了,
还是觉得串口还是双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