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怎么学

楼主(2012-12-10):
很多人基于CC2430学习ZIGBEE,还有很多人学习蓝牙、wifi、GSM、GPRS等无线通信,我想知道学习无线通信,核心是学些什么,是学习无线通信协议吗?那么无线通信协议也是软件实现的吗?

网友:
从矿石收音机学起。

网友:
1。自己看书
2。动手做试验
3。找老师请教

网友A:
如果要设计无线IC,搞移动通信系统之类的,那要学下高频电路,无线通信
如果只要应用,什么无线,根本不是那回事,你只要懂数电就可以了,
具体点,要控制ZIGBEE、蓝牙、wifi、GSM、GPRS,只要单片机控制寄存器,实现某些协议

楼主:
4楼说的很有道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设计无线IC,搞移动通信系统之类的,那要学下高频电路,无线通信
如果只要应用,什么无线,根本不是 ...

咨询三个问题:
1  如果做无线通信相关的PCB板,应该就需要学习些EMC/EMR之类的东西了吧?
2 你的意思是学习无线通信应用,与学习有线通信(如CAN、以太网)的应用是类似的----都是配置寄存器和读写数据而已?
3 选哪一种无线通信比较容易入门,给个建议吧。

网友B:
模拟的基础(电路、低频、调频、调制和解调、常见器件等),再搞这些,不会觉得太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基础(电路、低频、调频、调制和解调、常见器件等),再搞这些,不会觉得太难的 ...

看不懂模电电路,想学模电,该从哪入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三个问题:
1  如果做无线通信相关的PCB板,应该就需要学习些EMC/EMR之类的东西了吧?
2 你的意思是 ...

1、无线通信一般都是高频,EMC这些是必须的
2、做无线应用确实和有线没太大差别,至少我没发觉有什么不同
3、有时间都了解一下吧,你会对无线有个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