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电脑,下位机PLC的工控生产线设置的生产数量密码.....

楼主(2012-12-10):
有一条流水线,德国的,上位机计算机,下位机PLC,设置了生产量,如果生产量到了,机器就自动停机,这个设置是计算机软件设置的还是PLC设置的,能否破解?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PLC执行,要看什么品牌的PLC了,一般可以破解!

网友:
新鲜,机器作产量限制,还是头一回听说。检查上位机有无相关设置,没有就修改PLC程序。德国人喜欢使用自己的西门子PLC.

网友:
软件设置的!

网友:
一般来讲,是写在PLC里面的,程序加密后,保护性很强。计算机监控软件一般都是用的组态,很容易就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