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632能读14443A UID,就是不能读B类的,第一步都不行

楼主(2012-12-10):
如题 A类的能读 ,B类发送B_Request没反应的
ISO14443B_Command(B_Config_ISO14443B, &A, 0, &Temp[0], &n);
  USART_SendData(USART1,Res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Temp1[0]=0;
  Temp1[1]=0;
  n=0;
  Temp[0]=0;
  for(i=0;i<10;i++)Temp=0;
  Resp=ISO14443B_Command(B_Request, &Temp1[0], 2, &Temp[0], &n);
USART_SendData(USART1,Resp);

第一步直接没反应了。。
        Data_TxRF[0] = 0x05 ; // Prefix byte APf
        Data_TxRF[1] = 0x00;//AFI ;  // AFI if = 0x00 all tag proccess the REQB/WUPB
        Data_TxRF[2] = 0x00;//( 0x00 | Num_Slots_N ) ; // PARAM (bit4 select REQB(0) or WUPB(1) ,bit 1-3 (Number of slots))

        //CET632_CRC_Setting( TxCRC_Enable, RxCRC_Enable ) ;
        CET632_Set_BitFraming( 0, 7 ) ;

        CET632_CRC_Setting( TxCRC_Disable, RxCRC_Disable ) ;

        Resp = CET632_Transceive( &Data_TxRF[0], 3, &Data_RxRF[0], &LenData_RxRF ) ;
是配置有问题?还是命令错了?
下面一个是A的波形图,一个是B的波形图探头短接靠近感应到的

楼主:
问题解决,
1:天线匹配
2:ASK调制深度

网友(2013-01-14):
请问您这个CRC是通过寄存器配置自动发送吗?
另外,既然你A卡可以读了,就是天线基本匹配了,为什么B卡还要进行天线匹配?

楼主:
A卡 B卡调制方式不一样,天线要完全匹配,例如A卡10CM是完全匹配了,但是只匹配到4CM距离,这样能读A卡,不能读B卡,具体原因不是明白,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A卡 B卡调制方式不一样,天线要完全匹配,例如A卡10CM是完全匹配了,但是只匹配到4CM距离,这样能读A卡,不 ...

您那个B卡的波形一直是这样吗?还是偶尔会有变化?我的波形怎么偶尔还变一下,搞不清楚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