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a8核心板怎么进行DDR、NAND、nor的测试?

楼主(2012-12-10):
arm a8核心板怎么进行DDR、NAND、nor的测试?

网友A:
以前搞过一个测试代码,记得nand的测试以块为单位直接写入数据,然后读出看是否正确
DDR的测试,分别读写数据线上每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一个测试代码,记得nand的测试以块为单位直接写入数据,然后读出看是否正确
DDR的测试,分别读写数 ...

就是读写DDR的每位数据是吧?还有就是DDR的压力测试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