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芯片不产生PENIRQ中断(ADS7843,XPC2046)

楼主(2012-12-10):
今天拿回了两个触摸屏,控制芯片是XPC2046(仿照ADS7843的国产货),在给触摸屏上电后,触摸屏幕时,芯片的PENIRQ外部中断引脚会有一个下降沿,但是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无论我怎么触摸屏幕,都不会产生下降沿了。断电后过了大概1小时,又恢复正常了,可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我要先通过spi设置一下芯片,PENIRQ才会产生稳定的下降沿,还是说我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呢?求解。谢谢各位,我今天都调了一天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貌似需要把Y置低

网友:
和楼主的问题正好相反,我的PEN脚一直有下降沿,不触摸屏幕也有。。。调试ing

网友(2013-07-12):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