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控电源

楼主(2012-12-10):
问一下高手们,用这个原理图做数控电源对不对啊?
做出来后发现输出电压一直都是14.46V是怎么回事啊,
我怀疑是LM317的调整端没有接地,相当于悬空。

网友A:
用proteus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仿真下

仿真是对的啊,我怀疑是LM317有问题。

网友B:
DAC0832 Iout1 输出的是直流电流讯号,你自己看看那电流怎样可以流过 R9?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0832 Iout1 输出的是直流电流讯号,你自己看看那电流怎样可以流过 R9?

流过R9,不是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吗?
是反馈电阻R4、R5接的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过R9,不是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吗?
是反馈电阻R4、R5接的不对吗

运放“虚断”原理,怎么可能电流从R9流过?建议楼主再去学习下模电

网友:
在C4上面并一个电阻,具体阻值跟据DAC0832输出电流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虚断”原理,怎么可能电流从R9流过?建议楼主再去学习下模电

呵呵,新手上路啊,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指点啊,
我把反馈电阻加到同相端在试一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新手上路啊,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指点啊,
我把反馈电阻加到同相端在试一下看。 ...

反馈电阻不能加到同相端,这样就不是放大电路了! 电流型DAC先经过电阻转换成电压,然后接在运方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阻不能加到同相端,这样就不是放大电路了! 电流型DAC先经过电阻转换成电压,然后接在运方输入端 ...

我是想把它转换成电压后在放大5倍。

网友B:
不建议先把 DAC 输出电流加负载电阻变成电压後入再输入运放,因为这会使流过 DAC R-2R网路 的总电流改变。直接使用DAC电流输入运放就可以达到楼主目的。

给你提供两个可行接法,你自己按实际需要选择用那一个吧。注意运放全都是反相连接,所以对 DAC0832 的 Vref 极性有所要求。

网友B:
楼主的标题不知所谓,快改为:

数控电源: DAC0832 输出电压如何放大5倍来推动LM3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不知所谓,快改为:

数控电源: DAC0832 输出电压如何放大5倍来推动LM317 ...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的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后来发现电流不能流经R9(正如6楼说的那样)请问一下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这样接没问题的话还想调试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就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不知所谓,快改为:

数控电源: DAC0832 输出电压如何放大5倍来推动LM317 ...

标题不能改吧,没看到改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先把 DAC 输出电流加负载电阻变成电压後入再输入运放,因为这会使流过 DAC R-2R网路 的总电流改变。 ...

还想问一下你,放大5倍为什么用2K和10K的组合,而不用1k和5k的组合啊,太想知道原因了,求解啊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的,不要想太多。5K 电阻也行,亦很容易找得到,你试找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你,放大5倍为什么用2K和10K的组合,而不用1k和5k的组合啊,太想知道原因了,求解啊 ...

楼主先改下标题吧,不然坛主就封你ID了

网友D:
运放输出端的二极管D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的,不要想太多。5K 电阻也行,亦很容易找得到,你试找找吧。 ...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在我动手之前修改成合格的标题:

论坛管理文档(1):将会被封锁ID的行为 (版本:2012-12)

怎么改标题啊,不会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输出端的二极管D1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没搞清楚,看的网上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