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供电问题,Vdd为什么会输出4.2V呢

楼主(2012-12-10):
最近做了一块板,板子上仅焊接了C8051F341,芯片是美国官网免费申请的。按手册有供电有多种接法,REGIN接的+5V,VBUS是悬空的,VDD没有外接电源,测量电压居然有4.2V左右。把VBUS接地,接+5V都试过,VDD测量电压还是有4V左右。换了刚买的C8051F340也一样。新画的四层怀疑是布线的问题,直接输入5V裸板测量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这个问题搞了几天,老板有点不高兴了,有那位兄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不知道C8051F内置调压器输出是否要接电容

按照手册来,不会出问题吧

或者上图看看

楼主:
不接电容有个有个降压的小沟槽,接电容后稳定电压输出4V多

网友:
没用过341,我的340,参考下官方denmo板,应该不是问题吧

楼主:
Vdd输出4.4V,其他所有IO口输出4.1V,就接了个单片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Vdd输出4.4V,其他所有IO口输出4.1V,就接了个单片机都这样

最好有图 看看吧!

楼主:
芯片上的地没接出去,我真是粗心啊。感谢新华龙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