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8051最新版EW8051-8201破解

楼主(2012-12-10):
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安装程序。
http://supp.iar.com/Common/Prote ... 3&protocol=HTTP
由于采用了最新的激活方式所以安装的时候不用输入序列号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需要激活,由于现在30天的试用序列号也是跟你机器的硬件有关,所以这个序列号需要自己申请

点击注册按钮后打开一个网页,填写上一系列信息后,会向你的邮箱发一个注册链接,点击链接后会生成序列号。

获得序列号后点下一步开始联网激活

验证正确后,完成激活。

然后将附件内的文件解压到安装目录覆盖原来的文件即可完成破解。

编译自带的例程可正常编译,将时间调节到超过30天后,重新编译出现key过期错误提示

然后将附件内的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中“\Embedded Workbench 6.4\8051\bin”覆盖原文件即可完成破解。

PS:只改动了一个字节,必须要使用30天key正常安装,破解了key到期后造成的无法编译。

解压密码:www.miractech.com

再次PS:本次破解补丁只破解了编译器的时间限制,其中仿真和其他的由于没有工具没有办法进行调试和破解。

楼主(2013-04-12):
在俄国人的网站上找到的破解,可以试试看这个怎么样,测试完成上来说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我发的那个毛子做的破解

灰常好!编译和仿真都可以!!!!!!!毛子万福!!

楼主(2012-12-11):
我kao,居然没人回复啊??

网友:
貌似51的人都用KEIL了

网友:
我试了下。。。可以哦~~

网友:
mark.期待更完美的破解。

网友:
等了多久终于等到今天。。。

网友A(2013-01-15):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破解,能分享一下信息吗?我想要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下面那个目录里的文件格式。能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破解,能分享一下信息吗?我想要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 ...

我是直接采用爆破的方式,不完美,你是想做注册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破解,能分享一下信息吗?我想要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 ...

################################################################################
# Package : Evaluation licens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Evaluation version 8.20
# Type : Standalone
# License Number : 9635-113-076-1926
# Product Nam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Evaluation version
# Product Version : 8.20
# License Model : EVAL
# Revocable : false
# Locking Criteria : 8192
# Dongle ID :
# Locking Code : *1BC3QZWGKBFQWNX
# Activation ID : ad872d74-cdd3-4375-b875-66279dcac6dc
# Actuality : 0
# Product Tag : 8051.EW
# Package Tag : EV
# License Generation : 1
################################################################################
# Feature : 8051.EW.COMPILER_EV
# Version : 1.01
# License Model : EVAL
# End Date : 2012-12-10 23:59
13 8051.EW.COMPILER_EV 1.01 LONG TRIAL 30 DISABLED DISABLED STANDALONE EXCL 1 INFINITE_KEYS 1 JAN 2010 NEVER SLM_CODE CL_ND_LCK *1BC3QZWGKBFQWNX2000 5 Ni F5wAxSKrvWvhbUv0hoiwVU05uVbZC,Yw9L7f:LnT:8L98kA0KjQ1jJk2RPwDhvemfC##AID=ad872d74-cdd3-4375-b875-66279dcac6dc

# Feature : 8051.EW.LINKER_EV
# Version : 1.01
# License Model : EVAL
# End Date : 2012-12-10 23:59
13 8051.EW.LINKER_EV 1.01 LONG TRIAL 30 DISABLED DISABLED STANDALONE EXCL 1 INFINITE_KEYS 1 JAN 2010 NEVER SLM_CODE CL_ND_LCK *1BC3QZWGKBFQWNX2000 5 Ni mmxppi8,G6,94yoz5ZavLZWJp0F9IV7BZWAPdtNGLcfy9Z0JuuBzQZkq85N1fW3hfB##AID=ad872d74-cdd3-4375-b875-66279dcac6dc

# Feature : 8051.EW.DEBUGGER_EV
# Version : 1.01
# License Model : EVAL
# End Date : 2012-12-10 23:59
13 8051.EW.DEBUGGER_EV 1.01 LONG TRIAL 30 DISABLED DISABLED STANDALONE EXCL 1 INFINITE_KEYS 1 JAN 2010 NEVER SLM_CODE CL_ND_LCK *1BC3QZWGKBFQWNX2000 5 Ni eZ8b7MsYZsG570DTXGnnLVQWX2T7xWLd:y6zTqRTxwLQl1E4wBwZf7NFmimJTWNfff##AID=ad872d74-cdd3-4375-b875-66279dcac6dc

楼主:
这个就是文件里面的内容,希望你能做出注册机来造福大家。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之前没升级的时候他们用的sentinel 低版本的加密方案,现在他们用的8.5的。现在网上查不到8.5的生成程序,但解码的程序可以找到。我在研究一下的。先谢过了。

网友B:
非常感谢:)
同时期待完美的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同时期待完美的破解

目前看注册机是没戏的,只能爆破了

网友:
期待完美的破解

网友(2013-03-24):
终于有破解,先用了!

网友C:
我安装IAR FOR EW8051 V8.11版试用30天后.它是硬件绑定.再用不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楼主的方法安装这个v8.2版.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IAR FOR EW8051 V8.11版试用30天后.它是硬件绑定.再用不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楼主的方法安装这个v8. ...

最新可用注册机可注册的版本为8.10.4,8.2版才改为最新的注册方式。你搜一下坛子里面有相关注册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可用注册机可注册的版本为8.10.4,8.2版才改为最新的注册方式。你搜一下坛子里面有相关注册机 ...

不能用啊!!

Error[e16]: Segment SLEEP_CODE (size: 0x9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SLEEP_CODE=_SLEEP_CODE_SPACE_START-_SLEEP_CODE_SPACE_END",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7ff8-7f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CODE:7ff8-7fff       SLEEP_CODE
   BIT:0-7              BREG
   BIT:80-97            SFR_AN
   BIT:a0-af            SFR_AN
   BIT:b8-c7            SFR_AN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啊!!

Error[e16]: Segment SLEEP_CODE (size: 0x9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

应该是你的代码的问题,我用软件自带的例子编译正常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的代码的问题,我用软件自带的例子编译正常通过

嗯,是直接拿原来的代码编译的,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的代码的问题,我用软件自带的例子编译正常通过

看看图片

网友:
8.11破解几次不成功就拉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啊!!

Error[e16]: Segment SLEEP_CODE (size: 0x9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

试试看我发的那个毛子做的破解

网友:
用毛子的好像破解了,可以编译!30天时间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我发的那个毛子做的破解

用毛子的好像破解了,可以编译!30天时间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毛子的好像破解了,可以编译!30天时间怎么改?

破解了还用改时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了还用改时间吗?

呵呵!我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破解了!本来就是30天内可以正常使用的噢!

网友:
最近正好在做zigbee的项目,太棒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5-10):
引用 楼主:
在俄国人的网站上找到的破解,可以试试看这个怎么样,测试完成上来说一声。

无法下载啊,麻烦传一下:lzxhong@163.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俄国人的网站上找到的破解,可以试试看这个怎么样,测试完成上来说一声。

经过测试,编译,调试都可以用! Excellent

网友:
居然已经和谐了。下来看看,不知道能否下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编译,调试都可以用! Excellent

用毛子的文件覆盖后,license里显示的还是评估版啊, 怎么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编译,调试都可以用! Excellent

哥们 是否可以发个分享下,急用啊。。我的邮箱 lcyc51@126.com 。我现在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毛子的文件覆盖后,license里显示的还是评估版啊, 怎么会事?

只是破解文件又不是注册文件,当然会显示还是评估版啊,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LZ分享,毛子牛X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D:
看看图片

大神在研究ble ,求指导

网友:
还没用过IAR EW8051来写过程序,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
我在用 最新的IAR FOR 8051(EW8051-8202-Autorun.exe)不知道能不能破解

网友(2013-09-13):
最好是完整版破解

网友:
谢谢分享哦    楼组辛苦了

网友:
\\bbs.elecfans.com/jishu_380183_1_1.html\\这儿有哦!

网友:
yyStarSky 可否把檔案上傳都這裡啊?

謝謝。

网友(2013-11-29):
mark   IAR8051最新版EW8051-8201破解

网友:
8.10.4哪里能下载到呢?

网友(2014-01-13):
试试毛子的看看

网友:
现在新的是8302了,有没有大侠能和 谐一下

网友(2014-05-21):
用老毛子的可以破解,不错

网友(2014-07-27):
俄国的破解可以编译,不错。

网友(2014-12-23):
現在還有沒有v8.30 的安裝文件呢? IAR 官網上都已經是9.10了